求助,小刀60V20AH电动车充电器芯片

楼主(2021-07-29):
下雨,坏了,  充电不变灯,一直绿灯,充不进电,如图
就是背面标的16脚芯片不知是什么 ??

楼主:
这是一个以3842为控制芯片的电源

网友A:
有可能是lm324,对下供电正负极脚位对不对得上。

网友B:
如果有防反接电路,先测一下次级大电容的电压,如果有72伏左右,可能是防反接的BT151坏了,短接23脚就有输出了,但防反接功能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lm324,对下供电正负极脚位对不对得上。

谢谢,脚位数不一样,不过我先对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防反接电路,先测一下次级大电容的电压,如果有72伏左右,可能是防反接的BT151坏了,短接23脚就有输 ...

谢谢,是不是可控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防反接电路,先测一下次级大电容的电压,如果有72伏左右,可能是防反接的BT151坏了,短接23脚就有输 ...

还是有毛病,电压有点低,  短接BT151      有输出 ,,,还是绿灯,估计充电电压低60多V,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有毛病,电压有点低,  短接BT151      有输出 ,,,还是绿灯,估计充电电压低60多V, ...

没测输出电压,沒有万用表吗?

网友:
lm339供电脚位和这个也对一下

网友C:
你要先把这个芯片的相关引脚的功能大概量出来,如VCC,GND,OUT等,才好给你意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把这个芯片的相关引脚的功能大概量出来,如VCC,GND,OUT等,才好给你意见啊 ...

好的   呵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测输出电压,沒有万用表吗?

电容电压 62 --68 v跳变,,(62-65-68)最高跑69V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电压 62 --68 v跳变,,(62-65-68)最高跑69V

3842芯片的7脚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3842芯片的7脚电压是多少?

7脚稳定的323V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的   呵呵,谢谢

5脚地,,,12脚供电,

网友B:
怎么可能有300多伏,真这样芯片早烧了。3842芯片的7脚电压一般16-20v才正常。

楼主(2021-09-06):
一直没时间画个图,今天闲了,画个图
没注意,我们的论坛 还有新站与老站,,我迷茫了半天 ,找不到我发的贴了,一看在新站,,晕了
说正题。:      小刀电动车充电器,换完配件后,(前级) (3842,场管,几个小贴片)    后级绿灯一闪一闪,打嗝,   后来短接给3842供电的10欧电阻,不打嗝了,但是不会充电,插电动车上绿灯一直亮,(有个问题,给3842供电的10欧电阻也没坏,用正常的代换试了试,   打嗝 ,,,,直接短接,前端就正常,有点奇怪)
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先把这个芯片的相关引脚的功能大概量出来,如VCC,GND,OUT等,才好给你意见啊 ...

画了电路图,刚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能有300多伏,真这样芯片早烧了。3842芯片的7脚电压一般16-20v才正常。 ...

我看错了,好像故障量的是13,,15v跳 变,  后来直接短接10欧电阻稳定在,15V左右 吧,(刚测了下,15.7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