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便携式小风扇 SINAO-FAN008B

楼主(2021-07-29):
拆一个便携式小风扇。电路板丝印 SINAO-FAN008B。

这个小风扇可以手持,也可以摆放在桌子上。用一节18650锂电池供电。风力有3档,有LED指示灯。可以充电,有充电指示灯。系统自带锂电池保护,所以可以用不带保护板的锂电池。

电路板上的主控芯片被打磨了,不过可以猜出来,它是FM5006。电路板几乎就是数据手册上提供的样板。所以维修改装都比较方便。

网友:
我网购过两次立冷839充电风扇,第一次浅绿颜色跟楼主同款FM单芯片方案,充电时只能最低档风力,第二次黑颜色改进成4056独立充电管理,单片机加独立升压芯片,多了蓝光照明装饰灯。

网友A:
照片很清晰啊,用什么照的?

网友B:
这个主要看电机,感觉普通的直流有刷电机的不怎么好。还是高速无刷电机爽。。。改装后那风,呼呼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很清晰啊,用什么照的?

效果一般了。苹果手机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要看电机,感觉普通的直流有刷电机的不怎么好。还是高速无刷电机爽。。。改装后那风,呼呼呼的。 ...

这个是有刷的。声音是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