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X折腾』修原装苹果数据线

楼主(2021-07-29):
『X折腾』修原装苹果数据线
为啥说是苹果原装?因为这家伙从来不用苹果以外的产品???反正高端人员的处事方式我理解不了。。之前给了一个魅族2A的充电头。。嘿,也不用。。算了。
扒皮,露出金属壳

扒开金属壳,露出芯片,用微距镜头拍了好几张

焊线处,这种小KS了

这种重新焊接还是很简单的

不好意思哈,有点得意忘形了,焊的有点丑

之后测试一下,没有苹果手机,用同事的测试一下,电流可以达标

用兄弟两粘好,稍微打磨下还人。

网友:
执着的用苹果

网友A:
不执着原装 一直用的第三方的 包括现在的pd快充啥的 用着挺好

网友:
这是假的原装数据线,果然还是有信仰又贪便宜的人钱好赚,这线和1块多的罗马仕没什么明显区别。

网友:
确实是假的数据线,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芯片排列。

网友:
4根线,是假的,不是原装的。

网友:
只是所谓的富士康e75线,也就是假货

网友B:
这头不对!我看”今日头条“上面那个叫“镜片600度”的修了好多条苹果E75线,里面不像,铁壳焊接的也不像。有个测试方法,用可调电源从USB-A口这边给这条苹果线供一个5V电压,用万用表在E75头这边测电压,这时能测到一个5V的电压,然后可调电源电压慢慢往上调,调到6.3V~6.4V或以上时,真的苹果线会切断输出,也就是说在E75头这边是测不到电压的,再降回6.3V以下时又会恢复。如果调到6.4V以上时,E75头这边还是有电压,那就不是原装的苹果头,这方法百试百灵。
不过要注意一点,电压往上调时悠着点,不要调太高了,如果是真的苹果线,那调到30V都没事的,但如果它是假的,十多伏就能把它的芯片烧掉,我就试过,调到18V时把同事的什么MFI认证线里面的芯片给烧坏了,只好把我的真苹果线赔给他了,,切记千万不要调太高了,10V以内吧,其实是不是真苹果线只要调到6.5V就能分辩,真的线一定会切断输出的,否则必是假线(也不能说是假线,只能说不是原装的苹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头不对!我看”今日头条“上面那个叫“镜片600度”的修了好多条苹果E75线,里面不像,铁壳焊接的也不像。 ...

我切错电压30V烧过原装线,正常按一倍余量赌。MFI和原装是相同元件的,编码不同。

网友:
不是mfi那个芯片

网友:
百分百告诉楼主,这不是原装线

网友:
假货,我手贱搞断了,芯片上有很硬的胶

网友:
真货从镀金就能看出来

网友:
我家那位用坏的线都是触点烧蚀,没法恢复。

网友:
这苹果在全球收税能超过大多数国家税收。

网友:
不像是原装,原装的我记得真货数据线皮下面还有一层编织的铜网和铝箔做屏蔽,负极线有三条,插头上的芯片也不没有这么大,很小一个,周围还封了很多的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执着原装 一直用的第三方的 包括现在的pd快充啥的 用着挺好

买的mfi的,也不贵。

网友:
应该是MFI认证的线,但不是苹果原装的
做的还可以啊

网友C:
老铁用的啥夹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铁用的啥夹具呢?

普通的台钳,当时买就11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