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废物利用做了几个简单usb测试仪,带简单诱骗器

楼主(2021-07-29):
废物利用做了几个简单测试仪,带简单诱骗器。可惜PIC16F690单片机ROM太小了有些东西用不了。
main.c,有需要的可参考一下
#include <pic.h>//绿屏版
__CONFIG(0X3BE4);
//关闭看门狗,选择高速晶振,上电延时复位,掉电复位使能,代码保护
//#include "tab1.h"
#include "tab2.h"
#include "dianzhen12864.h"
#include "AD.h"
unsigned char ReadEE(unsigned char addr);
void WriteE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写EEPROM
void get_AD();

uchar hour=0; //时分秒
uchar min=0;
uchar sec=0;
uint mah;//容量 mah表示
uint mahYS;//容量 mah表示
uchar valL;
uchar valH;
unsigned long int mas=0;//ma秒,3600mas=1mah
bit GL=0;

#define  YX      RA2
#define  SET      RB4
#define  CC     RB5//CC
#define  BG    RA5
uchar ad1,ad2,ad3,ad4;
uchar i1,i2,i3,i4,i5,i6,i7;
void delay(uint x);

void init();

void timer1_init();
uchar counter=0;//计数器

void timer1_init()
{
        GIE=1;
        PEIE=1;
        PIE1=1;
        T1CON=0B00110101;
//        T1CKPS0=1;T1CKPS1=1;                //1:8
//        TMR1CS=0;
   TMR1IE=1;
        TMR1ON=1;
        TMR1H=0xfb;
        TMR1L=0x1e;

}
/***************************/

                //如果充电电流小于10ma,则认为充电停止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TMR1IF==1)
        {

                TMR1IF=0;
                TMR1H=0xfb;
                TMR1L=0x1e;
                        if(++counter>=99)
                           {
                                counter=0;
                                 YX=~YX;
                                GL=1;

                                }
                        }
        }

/**********main***********/
void main()
{

                delay(100);
                   init();
                delay(100);
                         InitLCD();
                        delay(100);
                    clear_screen();
/*
DisplayString1608(1, 20,"-" );
DisplayString1608(5, 28,"U" );
DisplayString1608(5, 36,"S" );
DisplayString1608(5, 44,"B" );
DisplayString1608(5, 52,"t" );
DisplayString1608(5, 60,"e" );
DisplayString1608(5, 68,"s" );
DisplayString1608(5, 76,"t" );
//DisplayString1608(1, 84,"-" );
*/

timer1_init();
                YX=0;
                delay(10);
                YX=1;
                delay(1000);

                  YX=0;

                delay(100);
                        valL=ReadEE(0x02);
                        delay(10);
                        valH=ReadEE(0x03);
                        delay(10);
                        mah=valL+valH*256;
                        delay(10);
                        mahYS=mah;
                        sec=ReadEE(0x04);
                        delay(10);
                          min=ReadEE(0x05);
                        delay(10);
                        hour=ReadEE(0x06);
                        delay(10);
                DisplayString1608(7, 36,"V" );
                DisplayString1608(7, 96,"m" );
                DisplayString1608(7, 104,"A" );
                DisplayString1608(7, 112,"h" );
                         DisplayString1608(1, 36,"A" );
                        DisplayString1608(1, 104,"W" );
                DisplayString1608(1, 112,"h" );
           while(1)
          {

                        get_AD();
                        i1=hour/100;
                        i2=hour%100/10;
                        i3=hour%10;
                        i4=min/10;
                        i5=min%10;
                        i6=sec/10;
                        i7=sec%10 ;
                WriteEE(0x04,sec);
                WriteEE(0x05,min);
                WriteEE(0x06,hour);
                DisplayNumber1608(3, 0,i1);
                DisplayNumber1608(3, 8,i2 );
                DisplayNumber1608(3, 16,i3 );
                DisplayString1608(3, 24,":");
                DisplayNumber1608(3, 28,i4 );
                DisplayNumber1608(3, 36,i5 );
                DisplayString1608(3, 44,":" );
                DisplayNumber1608(3, 48,i6 );
                DisplayNumber1608(3, 56,i7 );

                                                if((SET==0)&&(CC==1))
                                                        {
                                                        delay(600);
                                                        if(SET==0)
                                                        {BG=~BG;}
                                                        }

        }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110;b>0;b--);
  }

                void init()
                {
                                 ANSEL=0X30; //AN4-5
                                 ANSELH=0X00; //AN10-AN11
                                        delay(10);
                                TRISB=0x30;
                                PORTB=0XFF;
                                        TRISA=0x00;
                                PORTA=0x00;
                                delay(10);
                         TRISC=0x03;
                                  PORTC=0x00;
                                ADCInit();

                }

void get_AD()
{
                 float temp;
                uint wh;
                uint temp2;
                uint k,j;
                uchar t1,t2,t3,t4,t5;
                k=ADCAve(AN4,100);
                delay(10);

        temp=k*0.0195;

        //ad4=(int)temp/10;                                //暂存A/D转换结果
        ad1=(int)temp;                                                                //个位
        ad2=((int)(temp*10)-ad1*10)        ;                                //小数点第一位
        ad3=((int)(temp*100)-ad1*100-ad2*10);                //小数点第二位

                        if(ad1>=10)

                  {DisplayNumber1608(7, 0, 1);}
                                else{DisplayNumber1608(7, 0, 0);}
        //        delay(10);
                 DisplayNumber1608(7, 8, ad1);
                //delay(100);
                DisplayString1608(7,16,".");
                DisplayNumber1608(7, 20,ad2 );

                DisplayNumber1608(7,28,ad3 );

                delay(50);
                 j=ADCAve(AN5,120);
                delay(30);
        //temp=j*0.018;
        temp2=(j*13);
                temp2=temp2-26;                                //暂存A/D转换结果
        ad1=temp2/1000;                                                                //个位
        ad2=temp2%1000/100;                                //小数点第一位
    ad3=temp2%100/10;                //小数点第二位
        ad4=temp2%10;                        //小数点第三位
/**************************/
                                        if(SET==0)
                                                        {
                                                                delay(300);
                                                                if(CC==0)
                                                                {        mah=0;
                                                                        mahYS=0;
                                                                }
                                                                        delay(800);
                                                                        if(CC==0)
                                                                {
                                                                                sec=0;
                                                                                min=0;
                                                                                hour=0;
                                                                                mas=0;
                                                                }

                                                        }

                                                        valL=mah%256;
                                                valH=mah/256;
                                        //mah=mahYS;
                                        WriteEE(0x02,valL);
                                        delay(1);
                                        WriteEE(0x03,valH);

/****************************/
        if(temp2>30)
        {
                if(GL==1)
                        {

                                        GL=0;
                                        mas+=temp2;
                                        mah=mas/3600+mahYS;
                                //        mahYS=0;

                                                        sec++;

                                        if(sec==60)
                                                {
                                                        sec=0;
                                                        min++;

                                                        if(min==60)
                                                        {
                                                                min=0;
                                                                hour++;

                                                        }

                                                }
                                        }
                                }

        /*

                                //        mahYS=0;
                                                valL=mah%256;
                                                valH=mah/256;
                                        //mah=mahYS;
                                        WriteEE(0x02,valL);
                                        delay(1);
                                        WriteEE(0x03,valH);
                                        delay(1);
                */

                t5=mah/10000;
                t4=mah%10000/1000;
                t3=mah%1000/100;
                t2=mah%100/10 ;
                t1=mah%10;

                DisplayNumber1608(7, 56,t5);
                DisplayNumber1608(7, 64,t4 );
                DisplayNumber1608(7, 72,t3 );
                DisplayNumber1608(7, 80,t2);
                DisplayNumber1608(7, 88,t1 );
        /******************Wh**********************/

                wh=temp*mah;
                t5=wh/10000;
                t4=wh%10000/1000;
                t3=wh%1000/100;
                t2=wh%100/10 ;
                //t1=wh%10;

                DisplayNumber1608(1, 64,t5 );
                DisplayNumber1608(1, 72,t4 );
                DisplayString1608(1,80,".");
                DisplayNumber1608(1, 84,t3);
                DisplayNumber1608(1, 92,t2 );
                //DisplayNumber1608(1, 96,t1);
        /************************************************/
//        DisplayString1608(5, 0, "0");
DisplayNumber1608(1, 0, ad1);
                delay(10);
        DisplayString1608(1,8,".");
         DisplayNumber1608(1, 12, ad2);

                DisplayNumber1608(1, 20,ad3 );

                DisplayNumber1608(1,28,ad4 );
                //delay(100);
        //        delay(10);

}

//读EEPROM
unsigned char ReadEE(unsigned char addr)                //读EEPROM
  {
    unsigned char num;
  while(RD==1);                        //上一次读操作是否完成
    EEADR=addr;  //0x01                  //EEPROM地址为00H
    EEPGD=0;                             //指向EEPROM数据储存器
    RD=1;
do{;}                              //开始读
    while(RD==1);                        //等待读操作完成
    num=EEDATA;
                        //读出
    return(num);                         //返回读出的数
  }
//写EEPROM
void WriteE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ata)        //写EEPROM
  {

while(WR==1);                         //上一次写操作是否完成
   EEADR=addr;//0X02                     //EEPROM地址
   EEDATA=data; //0X05                   //准备写入EEPROM的数据
   EEPGD=0;                              //指向EEPROM数据储存器
   WREN=1;                               //使能写操作
   GIE=0;                                //禁止中断
   EECON2=0x55;                          //设置通用参数
   EECON2=0xAA;                          //设置通用参数
   WR=1;
   GIE=1;
        do{;}                                //开始写
   while(WR==1);                         //等待写操作完成
   if(EEIF==1)
     {
       EEIF=0;
     }
   WREN=0;                               //禁止写操作

  }

网友A:
这个总成本多少POS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总成本多少POS啊?

拆机单片机,新的淘宝也几块钱吧,运放LM321,0.3元,电源ME6209,0.35元,电阻电容2元差不多。屏幕刷卡POS机拆机。电路板嘉立创免费包邮。对我来讲基本都是废东西拼装。

楼主:
  知识点:好不容易找到 mas=mA /s(秒)//**电流数值每秒,mAh=mas /3600//***毫安时;Wh=mAh/1000*U(当前电压)//瓦时

网友:
屏幕刷卡POS机?哪里还有得搞?

网友:
诱骗是PD还是QC???看不懂怎么弄啊。

网友B:
你这电流如何测准确?运放不是有失调电压,我看你用的是0.025电阻采样,放大十倍左右。失调电压的存在。你这最低测量电流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流如何测准确?运放不是有失调电压,我看你用的是0.025电阻采样,放大十倍左右。失调电压的存在。你 ...

使用QC3.0快充头0.2V步进调压down是减小UP增加,差分放大,失调电压换算成电流26mA,显示时减去26mA。

网友C:
D+和D-接到哪里了?没看出来怎么诱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D+和D-接到哪里了?没看出来怎么诱骗的。

借鉴网友的原理图

网友:
楼主的想法太好了,值得学校

楼主:
使用发现有个漏洞,当时思路计算电能时用当前电压U乘以累加mAh,基本和买的USB测试仪结果差不多。实际使用过程里突然改变当前电压就会出现电能Wh数值有较大波动。举例:Wh=5V X 300mAh=1.5Wh ,如果我调高当前电压结果就会变成Wh=6V X 300mAh=1.8Wh。应该想实现之前1.5Wh不变,额外累加6V X  xxmAh。暂时没想出来怎么实现。

网友(2021-09-02):
引用 楼主:
使用发现有个漏洞,当时思路计算电能时用当前电压U乘以累加mAh,基本和买的USB测试仪结果差不多。实际使用 ...

用库仑计,计算每秒的功率,然后累加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表示看不懂!
还要继续学习!

网友:
说是简单,做起来不简单,

网友:
这刷卡POS有两个,没有利用

网友:
大神能玩玩FUSB302诱骗PD么,我一直调不通,试了三个PD电源只有一个成功诱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