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了一块共享充电宝 搜电。要点内部有个自毁开关

楼主(2021-07-29):
打开后发现电路板上有个碰触开关。如果打碰到此开关就要自锁了。

网友:
共享充电宝的做工和用料大多不错。

网友A:
我捡到一个   电池鼓包     换了下电芯   一会儿线路板芯片烧了
不知道是不是自毁程序

网友:
Factory delete 原电路板,自己换一个上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捡到一个   电池鼓包     换了下电芯   一会儿线路板芯片烧了
不知道是不是自毁程序 ...

取下电芯,怎么烧毁的?没有电怎么烧?

网友:
全是2芯充电线,什么QC什么PD全部无缘

网友(2021-08-28):
引用 网友B:
取下电芯,怎么烧毁的?没有电怎么烧?

换了手机电池上去     一下子就冒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