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疆精灵3电池拆解

楼主(2021-07-29):
        买了一块二手大疆精灵3电池,电池外壳有点裂缝,整体变形,放飞机里面直接卡死,所以看看能不能拆开调整下。
        大疆精灵的电池和笔记本电池一样,都有加密芯片,一旦电池出现问题,直接锁死不能用,有了之前锁死笔记本电池的教训,拆解精灵电池特别小心。
        拆开之前忘了拍照,补上个装好后的照片吧。
         可能由于电池本身形变加使用的缘故,电池上下壳之间的对接缝轻轻一掰直接开了,没有暗扣,没有胶水,猜测是超声波焊接吧。
         难就难在有开关的那头,八个暗扣套在壳上,完全没有办法一个一个拆开。灵机一动,宽面的四个暗扣用小刀撬开后,插入飞机扇叶防止暗扣扣住,最后成功插入四个扇叶。宽面暗扣解决,侧面暗扣直接忽略,左右轻微摇摆,成功拆下套壳。
          上下壳拿下,顺利基本无损拆完。
          修正电池,在平面上轻轻敲下电池头调整到位,放一边。用502对电池壳裂缝粘接并用手加力修正变形,最后把电池原路组装好后,在上下壳的接缝处,打胶,用手固定形状,最后套上头部壳子。
       装飞机上,轻轻松松安装拆卸。

网友A:
焊线并联好同电压的电芯再换电池组应该没问题吧,笔记本电池也是这样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焊线并联好同电压的电芯再换电池组应该没问题吧,笔记本电池也是这样换的 ...

那是什么年代的?现在笔记本的拆了就锁住了。没密码解锁换了也用不了

网友:
纯洋文的我记得卖家称是国外版电池。价格比大疆有中文字的原装便宜近一半,个人更倾向于是仿品。担心用这种电池炸机不保。不敢买

网友(2024-11-12):
又满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