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现在叠瓦盘太多了,1t笔记本机械硬盘买哪种好?

楼主(2021-07-29):
现在叠瓦盘太多了,哪种1t笔记本硬盘是cmr呢?大家可否推荐一下,先谢了

网友:
500G估计还能找到垂直的。
推挤弄个1T SSD,备份勤快点就是

网友A:
印象中1T垂直笔记本盘,都是9.5mm厚度的,你找不到7mm厚度的1T垂直,这似乎是技术限制,大家都做不到。最后一代做得最好的1T垂直是日立的7200转。

网友:
我查了下手里的两块1TB希捷酷鱼,可惜都是叠瓦盘,你去找1TB 9MM厚度的盘,那种双盘片的应该就是普通盘了。如果只做存储用,不经常写入数据,那叠瓦用起来寿命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印象中1T垂直笔记本盘,都是9.5mm厚度的,你找不到7mm厚度的1T垂直,这似乎是技术限制,大家都做不到。最后 ...

用5400转更稳定?

网友B:
某宝一北京卖家的hgst  1T盘不错,笔记本和移动硬盘各一个已经用了3年多了,没问题
才26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一北京卖家的hgst  1T盘不错,笔记本和移动硬盘各一个已经用了3年多了,没问题
才260左右 ...

是二手盘,还是全新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二手盘,还是全新盘?

哪有新的,都是二手盘,或者是翻新盘,好一点的是官翻。我手里还有2个日立 320G、2个日立500G,1个日立1T,都是垂直,小容量的也没舍得卖,卖也卖不了多少钱。

网友:
叠瓦盘 貌似 缓存比较大,具体还得问卖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有新的,都是二手盘,或者是翻新盘,好一点的是官翻。我手里还有2个日立 320G、2个日立500G,1个日立1T ...

1个日立1T你是新买的二手?

还是以前买的新盘?

网友(2021-08-29):
引用 楼主:
1个日立1T你是新买的二手?

还是以前买的新盘?

新买的二手是什么语法……
要二手的话我这边垂直的还有希捷320G、日立500G、日立1T各一个,目前都在做冷备,垂直真是越来越难买了

网友C:
闭着眼睛买吧

库存的hgst已经没有多少了

老蓝盘还是cmr,但性能不怎么样

换个思路,搜“联想备用”这些字眼,倒是能搜到全新的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闭着眼睛买吧

库存的hgst已经没有多少了

hgst性能比西数蓝盘好多少呢

网友D:
日立7200转 不叠瓦
1t的 300多
不过现在300多能买到2t 5400的东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立7200转 不叠瓦
1t的 300多
不过现在300多能买到2t 5400的东芝

2t 5400的东芝,不是叠瓦盘么?

网友E:
加点预算上固态把,1T固态现在也不是特别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点预算上固态把,1T固态现在也不是特别贵了。

固态如果坏了,数据没法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日立7200转 不叠瓦
1t的 300多
不过现在300多能买到2t 5400的东芝

300多能买到2t 5400的东芝,可否说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