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电充电宝新款 y1528s怎么硬解

楼主(2021-07-29):
这表示真么呢1.拆装后 充电宝是可以直接充手机的,那为什么按了开关之后就没输出了,说明拆装后控制电路没有工作,给电后立马工作切断输出,

楼主:
没有尝试拆装后用MINI口充电后 会不会自锁,希望来高手解决下

网友A:
直接做个充放电板,多省事

网友B:
找到升压部分,强制开通使能脚试试。

网友C:
换板解决100%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个充放电板,多省事

不会啊,请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升压部分,强制开通使能脚试试。

找了没找到,你知道在哪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板解决100%问题

我这里一堆啊  全要换板吗? 那付钱以后就可以用那个是什么原理,那个是无损的啊

楼主:
没有高手出来解决一下吗?

网友D:
寄给我我给你研究研究!主控里的程序是固定死的,要么强制DCDC输出!要么研究他的那几个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寄给我我给你研究研究!主控里的程序是固定死的,要么强制DCDC输出!要么研究他的那几个触点! ...

发地址来

楼主:
没人解决吗

网友:
这玩意拆开太费劲了,拆了也外壳几乎报废。

网友:
给个清晰的芯片特写,或者把主要IC的型号丝印全部发上来标在图上,是对解答者最起码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