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自己补真空胎

楼主(2021-07-29):
昨天骑电动车感觉气压不足,就用空压机把轮胎打到3公斤,
今天发现轮胎用手能捏动,
一测气压才1.5公斤,
妥妥的漏气了,
家里补胎的锥子胶条胶水都有,
只是不知道如何快速找出漏气点,
以前也补过,都是钉子很明显能看到,
还有一次师傅帮我补是把轮胎放水盆里,
感觉不太科学,毕竟中间有电机,
只能网上搜索,
网上说那些补轮胎的都是用一种喷壶,
里面兑了水加洗洁精或洗衣粉,
我也调了一壶,
往外胎一喷,
很容易找到冒气点是个小钉子,
用斜嘴钳把钉子夹出来还挺长3厘米,
然后就是用个锥子扩充这个洞兼锉橡胶结合面,
然后用另一把锥子夹住胶条,
胶条上涂胶水,
等胶水稍微干一些就插入轮胎,
再拔出剪除多余胶条,
外面稍微留个5毫米长一截,
等几分钟,打足气,
用喷壶检查不漏,
轮胎就补好了,
这种方法其实也可以在旅途中给汽车真空胎补气,
一般用用应该没问题,
可以等有条件去补胎店再热补。

其实热补多了对轮胎不好,
容易造成钢圈处漏气

网友A:
我们这里真空胎,一般都喊直接换胎 100,补胎又收不到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真空胎,一般都喊直接换胎 100,补胎又收不到多少钱。

以前补胎的地方很多,
补胎只要5元钱,
除非胎纹都磨损了或者钢圈处漏气打不起来才会换胎,
现在可能修理铺少了,
师傅们都黑了
自己学点会修理还是不错的,
电动车其实可以直接给充气泵用,
可以外接个60V转12V的变压器,
自己带个小喷壶,
路上就能补胎或者打点气继续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补胎的地方很多,
补胎只要5元钱,
除非胎纹都磨损了或者钢圈处漏气打不起来才会换胎,

现在5块还不够别人手工费,一小时人工起码算5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5块还不够别人手工费,一小时人工起码算50

补胎时间很短,十分钟的事!真空胎都是打胶,5分钟,10元钱,很快。

网友:
不错,学会手艺不压人,起码不用找师傅,求人还待花钱。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们这里真空胎,一般都喊直接换胎 100,补胎又收不到多少钱。

我记得7-8年前,有次电动车胎破了找个店去补,老板一言不发拆了外胎,然后站起来说我这只换不补,我当时心里说你这样做生意肯定开不长久,果然后来他店倒了。记得新车骑满3年光外胎换了4个,新外胎不到一年就磨损的不成样,我骑的里程并不多,一气之下自己网购内外胎和工具,虽说查验买的几个外胎都是假的,倒也都一直用到车报废都再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7-8年前,有次电动车胎破了找个店去补,老板一言不发拆了外胎,然后站起来说我这只换不补,我当时 ...

还是要自己懂一点,
会动手,买点工具,
不然真的很容易被人坑,
小到补个胎,换个外胎,
大到汽车修理,
4S店即使换对雨刮都能连工带料开你400元钱,
自己换换5分钟,
网上雨刮几元一对到几十元一对随便买。换个启动电机,电子风扇都能开上千几千元,
自己修或许只要几元钱换个碳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补胎时间很短,十分钟的事!真空胎都是打胶,5分钟,10元钱,很快。

你说那个打胶是胎从轮毂上掉下来了,按回去就得打胶。
如果扎了个洞就得补,补完再打胶,靠胶水贴合轮毂。

我们这边都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那个打胶是胎从轮毂上掉下来了,按回去就得打胶。
如果扎了个洞就得补,补完再打胶,靠胶水贴合轮毂 ...

小洞也可以用胶的,大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