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USB数据线 单独供电

楼主(2021-07-29):
USB数据线上剪掉两个电源线,只保留两个是数据就无法传数据了。
数据线传输数据需要通过芯片来进行数据交换,芯片的工作离不开电源,没有电源,芯片无法工作,当然也就无法传输数据了。
电源线特别是负极线,同时还承担数据传输的负极线,没有负极线,数据线处于悬空状态,不再具有信号传输功能,就不能再称之为数据线了。
USB设备不需要U口供电的话,可以断开正极,但是负极仍然要连接电脑和USB设备。
两根数据线都是数据电流,必须有负极即地线才能传输,剪断负极连线两根数据线就没有数据传输了。

网友:
一端带otg功能的就不需要供电了吧?比如手机用优盘。两端都带otg的没试过,都不带otg那就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