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转一个联想用户的遭遇

楼主(2021-07-29):
前两天刚刚买了联想,回家一开机才听见硬盘异响,运行程序时一直吱吱响个不停,什么都不运行,也会间歇性吱吱,让人无法忍受的声音,感觉就是里面有东西质量太差。火速拿去找商家,郁闷就来了。商家要找售后点检测,联想售后检测根本就是一个恶心嘴脸。在面对马路的那么嘈杂的地方听了几秒钟,就说是硬盘有声音,因为转速是5400转运行,还说以前也见过联想这个系列多多少少有一些声音的,但都属于正常范围。但我的低配置上网本和周围其他人的电脑都不会有这样的响声啊。这样商家也不退换。我知道自己倒大霉了。 难道要我以后的日子都面对一个入手即有异响的破联想电脑吗? 珠海的联想售后检测点给出的结论实在太轻率,太护短。 今天也在论坛里看了很多了。真心认为,不要买联想(当初别人也跟我说过不要买联想,质量不好,我后悔没听,心想支持国货,联想这大个牌子质量不会那么差吧,即使有问题他们也会注重自己品牌,不会不顾客户感受的),不要对售后抱有任何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买了他家机器,有没有问题是他们说了算的。顾客的话,电脑的状态他们都不会重视。

网友:
图片呢?视频呢?购买型号呢?购买时间,低点呢?
打开BT下载然后删除。反复折腾几次后直接售后换新。别找代理商,直接客服400

网友:
它不仁你也来个不义,硬盘怕震动,搞死它换新盘去。根据我以前的经验,联想的维修站还是可以的。我的一体机硬盘拆下来拿到特约维修站直接更换的

网友A:
如果是机械硬盘,上WIN10的话,这个情况我一点都不奇怪,哪怕你是10代I5,8G内存的机器,上WIN10用机械盘也歇菜

网友:
从哪里转过来的?

网友:
线下实体店服务还是不如狗东,7天啥的,有问题很多时候直接换了。

楼主:
转这个帖子是因为我的切身体会:

几年前,单位集中采购的一批电脑,差不多有几百台。
三四年之后,绝大部分电脑在关机状态下,再开机就可能开不起来。有的时候反复按开机键多次之后,也能开起来一次。但是这种尝试,也不是永久有效的。再过两个月之后,开机变得非常困难了:很少能开得起来,或许彻底开不起来。

最初的时候,我还以为仅仅是按键问题。特地把按键短路,一点用处也没有。这才发现是主板问题。

说的就是联想。令人发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这个帖子是因为我的切身体会:

几年前,单位集中采购的一批电脑,差不多有几百台。

我们单位也有些联想品牌机,一部分是amd芯片组北桥桥供电损坏不开机;还有几台不开机是主板电池失效,换电池就行。这两种情况应该是通病

网友:
  换固态 ,拆出来的 硬盘盒伺候

网友:
多年来不看联想倒不是因为质量,是因为联想敢于卖老型号配件,老好几代那种,专门坑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这个帖子是因为我的切身体会:

几年前,单位集中采购的一批电脑,差不多有几百台。

单位集中采购的品牌机,质保期内有问题直接打电话就好了,保证能维修好。
出了保质期,坏了很正常,该换新了。

网友:
我的惠普CQ41笔记本用了9年,除了反应慢,电池不能用了,其他一点毛病没有

网友:
联想,专打着国货的旗号坑人的美国品牌,这些年我自己购买的更多倾向于戴尔和惠普

网友:
保内还不用怕,检测有坏道或者不能启动,直接换新的
单位一批联想,重启后卡在选键盘那里,然后报修就直接换固态硬盘

网友B:
看来是我运气好,电脑过保10年多了,还能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我运气好,电脑过保10年多了,还能使用。

X系列的经典呀 现在还很值钱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是我运气好,电脑过保10年多了,还能使用。

我也有一台X200,2008年10月买的,现在专门用来开票。

网友:
联想现在还有5400转硬盘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机械硬盘,上WIN10的话,这个情况我一点都不奇怪,哪怕你是10代I5,8G内存的机器,上WIN10用机械盘也 ...

联想的台机,i5 7代,4g drr4,1T机械,vhd装wn10运行正常啊

网友:
同事的华硕笔记本1t的机械盘,过了保修马上坏掉,才tm1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