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arduino控制一体化高频头FQD1236/F

楼主(2021-07-29):
类似的做了好几个,这款高频头航空效果相对最好,音量调节兼航空静音调整,调大音量无信号自动静音。
最新程序只使用中间3个按键,上面两个预留AGC电位器没用到。
B/S短按切换5个波段,FM,AIR,VL,VH,U,AIR自动搜台不停,长按切换步进50k 100k,均为弹起动作
- +:频率增减,长按自动搜索,长按不放1M步进,参考HRD737的
监视Vt电压,定波段为50-165-455-880,FM87.5-108,AIR118-136
音量电位器顺时针增大
线槽做的简易外壳

网友:
这个不错,楼主继续优化成一体式。

网友:
高频头有,吃灰中,不知道型号了

网友A:
这个不错  能分享也跟着楼主折腾

楼主:
FQD1236/F没找到原厂资料,相关参考资料汇总下,喜欢的继续折腾。使用的nano兼容板,以前买的LGT8F328D+CH340,后来买的LGT8F328P+HT42B534-1,后者USB驱动挑系统,Win7 32装不上驱动参考以下两个链接:
http://www.mazhiyuan.com/inf-installing-err.html
INF中服务安装段落无效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https://blog.csdn.net/yunandsha/article/details/78080544
Win7 32 不能安装STM32 虚拟串口驱动解决方法
USB供电串有二极管,音量调大供电不足,声音断续,可同时接外接电源,我找了款9V开关电源,实测干扰较小,后接7805稳压。
编程软件版本1.8.8,328D要选19200,程序通用。
1216参考程序,好像是充了10元,花2元买的,适当收点M币。
PCB是Sprint-Layout 6.0直接画的,DC005引脚特殊,较小,ASTU和ASIF不能联通,ASTU接地,ASIF悬空,当初试了很久才发现这个问题。
另外就是波段选择,这款高频头同时支持模拟和数字电视,波段控制字不同,拆开高频头测试了很久。
最近加的3361静音,现成电路板切割的。常规14脚输出不行,几乎快放弃时发现13脚输出正合适,控制8002功放。
断断续续搞了快五年了,不打算继续深入了,多点时间陪陪小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  能分享也跟着楼主折腾

已分享全部资料,如有优化程序,别忘了分享一下哦!

楼主:
这个M币是什么规则,我没设置的默认扣35,手机能看到,电脑看不到。有人下载我的M币没见涨,我试着点了个pdf,就被扣了35。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M币是什么规则,我没设置的默认扣35,手机能看到,电脑看不到。有人下载我的M币没见涨,我试着点了个pd ...

网站自动扣35,无论你设置是什么。你如果设置收费的话,下载的人就需要付35+你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站自动扣35,无论你设置是什么。你如果设置收费的话,下载的人就需要付35+你的设置。 ...

自己下自己的被扣了,别人下载我的,我设置了10,没见涨,我再留意一下。

楼主:
相关视频B站搜索 记录点滴123

楼主:
补充两张高频头内部照片

网友C:
楼主能不能直接改造报废的广电机顶盒?

貌似广电机顶盒  = 外壳 + 电源 + 高频头 + 按钮 + 数码显示管
是不是加个 arduino 板子,就能成为接收机?

网友D:
声音解调是靠高频头内部的解调还是外部的?
3361是指MC3361吗?中频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能不能直接改造报废的广电机顶盒?

貌似广电机顶盒  = 外壳 + 电源 + 高频头 + 按钮 + 数码显示管

有提供源程序,感兴趣自己试一下,机顶盒种类太多,具体要看高频头,一般应该不是一体化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声音解调是靠高频头内部的解调还是外部的?
3361是指MC3361吗?中频多少?

一体化高频头,直接音频输出,我尝试用tda988x系列解调AM,效果还可以,就是不能自动静音,MC3361只用了内部运放做静音控制。

网友:
当年换高频头看增补频道的日子过去很久了。

网友E:
高频不懂,但这 1602 液晶一看就是老王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频不懂,但这 1602 液晶一看就是老王家的

是的,最早用的一乐斑点屏,后来试了老王的,接口定义一致,我是比较早发接口定义的,可惜现在没货了。用了一体化高频头,主要是软件,不涉及高频布线,那个我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