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开卡闪迪512GB双颗粒固态硬盘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C)报错

楼主(2021-07-29):
之前发了个1TB闪迪颗粒固态硬盘由于严重掉速,需要开卡和开卡工具的帖子,工具也算十分难得。现在我终于拿到了一个勉强有点效果的开卡工具,S0307A,能匹配到合适的FLASH了,搞一下还能出2个合适FLASH,开卡时总是报错Generate CH/CE Map fail (23)/(0E.0C),记得翻译大致是CE的die数量和database不对,我试了好几次,一直卡在这,不懂怎么破,求大神指点

网友A:
闪迪的一般都是找对应的东芝的闪存配置进行修改开卡,不过已经提前说过了,折腾完后你会发现白费功夫,因为2258xt配tlc闪存众生平等,写出slc缓存后一样是10m/s-150获300m/s的速度。512g对应的slc缓存大小是170gb,slc缓存内写入可持续300+m/s,写超170gb后会有动态约6-8gb的的slc加速。

这类杂牌固态出场前跑的高温老化筛出的不稳定或体质查的区块的屏蔽也可能会被重新开卡后清除

闪存貌似是带锁片,固件不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迪的一般都是找对应的东芝的闪存配置进行修改开卡,不过已经提前说过了,折腾完后你会发现白费功夫,因为 ...

谢谢大神,这么懂固态硬盘,我将就用了

网友:
固件还是不匹配

网友:
放心,,你开不出来的,不用白费力气,,能开这个ID的工具并没有流出来

网友(2023-07-19):
我也搞了一两个这个颗粒,也是卡这里了。。。。

网友:
唉!这是什么情况有没有懂的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