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大众车机 改好的蓝牙功放

楼主(2021-07-30):
大众车机 改好的蓝牙功放

改好的接口 输入12V  4路输出 手机下载上汽大众APP 可以连接蓝牙 没播放30分钟会自动关机保护汽车电瓶  USB口可以充电 无USB功能

网友:
你这外壳也太.......

网友A:
两排的音频接口,一排输入,一排输出吗?
然后能不能丢碟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排的音频接口,一排输入,一排输出吗?
然后能不能丢碟片?

一般车机都是驱动四个喇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排的音频接口,一排输入,一排输出吗?
然后能不能丢碟片?

不能放碟片  只能蓝牙 30分钟播放完毕后会自动关机 模仿在汽车上保护电瓶  解码板那就不太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排的音频接口,一排输入,一排输出吗?
然后能不能丢碟片?

四个喇叭  两个是前喇叭  两个是后喇叭

网友B:
这丐版竟然直接贴块塑料盖板,真恶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丐版竟然直接贴块塑料盖板,真恶心。

哈哈哈哈 乞丐王

网友:
楼主是丐帮帮主,按帮规要传给帮内弟子,不可外传

网友:
没搞一下CAN破解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丐版竟然直接贴块塑料盖板,真恶心。

这是大众为了迎合想装大屏,又感觉带原装大屏的配置不适合自己的客户选择的车型,出厂总不能空一块吧。
还有就是买回来当出租车或者专用车用的,加装设备方便。把消费者心理摸这么透彻,一般厂家做不到的。别总黑人家为乐。

网友:
不带显示屏的车型,所装配的车机都是一个型号,只有最基本的功能,目的就是降低客户改装成本,同时也降低了生产成本,吸引客户购车。

网友(2021-11-17):
国内外家大多不注重审美,国外产品大多有设计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