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不转了(5)(补温控图)

楼主(2021-07-30):
空调外机不转了(1)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34
空调外机不转了(2)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85
空调外机不转了(3)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913
空调外机不转了(4)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4528-1-1.html
对,没错。拖到现在还没有修
原本把温度设置在24或26就够了(感觉够冷了),发现到这个温度后变频不启动,外机不转
所性把温度设置到最冷18度,好了现在是外机不停机了。一直吹,温度一直在23度,大概三个小时左右也够冷了关机
然后今天下雨后,外机也不启动了,那拆开外机板上面也没找到地方有进水啊,哪个毛病?
只看到温控的头上哪个东西有点水,但是用热缩包着的啊。不知道是怎么进去的,明明是向下的
带电测量的温控探头。没有开机的情况下。数值不停的跳动

网友:
有可能是电脑板——好像外机、内机都有……

网友:
怀疑温度探头有故障了,换个试试

网友:
给你推荐一位师傅:
去小破站里找:阿兵电器维修
保准手到病除。

网友:
为啥不去想是不是温控探头坏了?

网友A:
维修第一步 应该是判断故障吧?   比如刚开机制冷,工作一会外机不转 不制冷了。机器有没有报错代码。  第二步 检测电流正常在7-10安,  第三部清洗外机散热网     第四步外机转动速度够不够,是否电容有问题       我这边有台机器使用3个月故障就是工作一段时间外机停止不制冷,最后对压缩机进行排气 ,算是解决了问题但是感觉还是不对。   维修人员用了很多方法  除了电流大原件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第一步 应该是判断故障吧?   比如刚开机制冷,工作一会外机不转 不制冷了。机器有没有报错代码。  第 ...

感觉氟少点了外,本来26够冷了再过二年24够了,现在只能吹到23度然后没有再向下
机器也没有报错代码外机是向南的风吹日晒的也干净
电容应该也没问题,因为第一次能启动。达到一定温度变频后就不启动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