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更新高清大图特殊的清华同方多功能小音箱 功能多带路由 造型奇特 还是....

楼主(2021-07-30):
拆一个比较特殊的清华同方多功能小音箱 功能很多 造型奇特 还是立体声的 内置锂电池 三节电池 看容量还挺高 功能比较多 就测试了一下主要功能 网络功能没有仔细研究 弄来100多个都有原包装,好东西 ,真可惜了啊,不多说 上拆解图全家福 外包装是一个透明塑料盒 不是硬的今天抽空更新了清晰图片,大家比较感兴趣的电路板部分 喇叭是个1.5寸全频 中间还有一个被动振膜无源辐射器,也就是低音辅助,听歌的时候低音量可以变大点,但是这么小的音箱 毕竟有限箱体,低音很少  不是那种低音炮 不讨好耳朵 但是久听不累
重量大约345克 有一定的分量,
亮点是电池三星的26F,玩电池的都知道 这个是三星的韩国产3400ma,所以说明书说10400容量也就是对的 这个电池实际容量3400ma多一点关于这个电池有一点疑问 26F有坛友说是2600ma 但是淘宝上很多都标着是3400ma  搞不懂是清华同方虚标还是这个型号就是有3400ma的

三星的18650韩国产的   生产日期看字母应该是2014年11月生产,这个以前论坛有专门的帖子介绍电池
现在淘宝单只价格在13-15一只,ICR18650-26F型号的是韩国工厂生产,ICR18650-26FM或HM或JM是马来西亚工厂生产

两个小喇叭是不是就是钕磁的直径4cm 约1.5寸  这么小 功率标的不小,挺有分量。低音辅助振膜 其实就是一个喇叭的橡皮边  学名叫做被动振膜无源辐射器,

说明书 比较详细

这个是包装的底壳,有各项参数

这个是产品正面

产品背面 造型很漂亮

接口部分 各种功能也算齐全了,很少见的带网口的类似音箱

下面开始拆  底部有四个螺丝

一会就拆开了  这是全部

下面是各个电路板 电池

这个好像是wifi模块 插在主板上的

背面应该是蓝牙模块了

这个地方是数字功放 本想把线引出来接漫步者的小对箱子,没时间折腾了,
估计最大输出能有10w或者以上吧,数字功放个头小 功率都不小,这个标注的是2*3w
声音开大,音量还不小,个头不大,嗓门不小

图片有点颠倒 这个还是无线模块

拆下来的模块 正反面

应该是蓝牙模块了 做工看着不错  右边应该是一个单片机 子抹去了 不知道具体型号

mic 这个是蓝牙打电话用的  对于这一类音箱 这个都是标配了

喇叭目测是2.5寸全频 低音量感比较少,能折腾的 换一个几块钱的低音炮喇叭

这个音箱还带着音腔 比较少见啊 难怪声音这么好听 里面喇叭看不到 拆不开了

网友:
这东西比较奇怪啊
不过我这里都是在外上班,还是耳机比较适用

网友A:
最近这种蓝牙小音箱挺多的,都是满足一般使用而已,音质不用想太多了,就是马马虎虎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这种蓝牙小音箱挺多的,都是满足一般使用而已,音质不用想太多了,就是马马虎虎了。 ...

看着电路用料做工还不错  音质应该比那种30元的蓝牙音箱好多了

网友C:
看见rom和ram大小,可以刷机的。

网友D:
蓝牙音箱有网口太诡异了。。。
难道是用来升级固件的?

网友:
蓝牙 模块的图 糊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蓝牙音箱有网口太诡异了。。。
难道是用来升级固件的?

集成了路由器而已,之前品胜也有推出类似产品。

网友:
网络是路由器吗  我还以为是听网络收音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集成了路由器而已,之前品胜也有推出类似产品。

集成了路由器?只有一个网口么?
这音箱还能做WiFi热点吗?太厉害了

网友F:
能播放网络电台吗?

网友:
无线路由器?

网友G:
上月在楼主家买了个电洛铁,刚去看,没这款上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这种蓝牙小音箱挺多的,都是满足一般使用而已,音质不用想太多了,就是马马虎虎了。 ...

这个重点不是音质 主要是这点东西 功能太复杂了网络功能好像是做中继用的  usb我以为是个能当充电宝 结果只能插u盘读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月在楼主家买了个电洛铁,刚去看,没这款上架啊

我自己都还没研究明白呢,便宜处理了太可惜 想研究他太费时间 这有想研究的 来找我 便宜出几个 大家共同研究

网友:
有卖没,弄一个来玩

楼主:
应该是做中继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电路用料做工还不错  音质应该比那种30元的蓝牙音箱好多了

新的价格不知道多少钱  咸鱼有卖30的  我上个月25包邮卖了一些  也没有接到他们的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播放网络电台吗?

有收音机功能 但是得插aux线当天线   网络电台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见rom和ram大小,可以刷机的。

单片机控制的 动手能力强的  应该有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