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凑单的4.2V锂电单槽充电器,顺便问个粘乎乎的问题

楼主(2021-07-30):
之前买东西不包邮,然后在卖家店铺里找到了这个包邮的充电器,一起下单好了

几块钱的东西,500mA的输出

开拆

USB输入的线比较细,也过不了大电流

充电芯片是常见的LTH7/4054

充电亮红灯

充电电流也就500mA,也就给小容量的电池充充电吧,大容量的用这个充,能急的冒烟

充满了转绿灯,凑单的东西,也不能要求太高了

顺便问个粘乎乎的问题,手里有个胜利的890C+万用表

万用表刚买回来还行,过了一两年,这保护套总是往外渗油状的东西,摸起来油乎乎又黏黏的,擦也擦不干净,就算表面的油擦掉了,过段时间又渗出来,实在是膈应

纸巾擦过之后,也是黄黄的,还有点黏

论坛能人多,在这问问大家,用什么办法能把这又油又黏的外壳弄干净,让它不再渗油?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先洗净
然后,大火上锅蒸30分钟
放凉,用隔年雪浸泡即可

网友B:
这屎黄颜色也能忍受一两年?

网友C:
我的胜利890用了这么多年也没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D:
这粘呼呼的用风油精擦擦

网友E:
黏糊糊的东西只能用湿乎乎的来擦洗

网友:
佛说:凡事都是有定数的,不能强求。

网友F:
我的好像没事儿~

网友:
这是传说中的硅胶套,硅胶里面含有硅油,是作为稀释硅胶使用的,硅胶出现出油的情况,一般是硅油与基胶脱离所导致的。是产品本身的质量问题,硅胶中的固化剂添加太多了。定义为山寨出品。

网友:
风吹日晒雨淋,撒点草木灰吸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洗净
然后,大火上锅蒸30分钟
放凉,用隔年雪浸泡即可

这看着怎么像做好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屎黄颜色也能忍受一两年?

胜利表都这颜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胜利890用了这么多年也没出现这种情况

我这个买了能有五六年了吧,头一两年还行,后期就开始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粘呼呼的用风油精擦擦

擦完了还会继续出,恼火

网友:
这个充电器花了多少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黏糊糊的东西只能用湿乎乎的来擦洗

水,酒精,洗涤剂都用过,过段时间还是继续出油,没用

网友:
我的VC86E用了几年也没这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好像没事儿~

手里的胜利表也有几个,只有这个出油,每次用它都弄得一手黏糊糊的,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洗净
然后,大火上锅蒸30分钟
放凉,用隔年雪浸泡即可

老哥这操作666

网友:
用酒精多擦几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