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砂轮夹头精度差,车他

楼主(2021-07-30):
几块钱包邮的东西 好过自已diy但是问题也来了 精度太差 砂轮片夹上去晃荡。有车床就好办,轴的夹面和二个夹片的端面精车一刀,就成精品了

楼主:
7.8元包邮 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有如此的加工设备,还玩那危险的转接玩具。

网友A:
你不车杆子吗?一般晃动不都是杆子不同心?

网友:
我也觉得是浪费车床嘛

网友:
小东西设计很差,一体车出来就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
这是考验卡爪同心度的操作呀,如果是新卡盘或新矫正的卡盘就没问题的。

网友B:
弄这个转接杆怪吓人的,用着也不怎么方便,不如把这螺丝这头车个尖,当个蛇螺玩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弄这个转接杆怪吓人的,用着也不怎么方便,不如把这螺丝这头车个尖,当个蛇螺玩得了 ...

我不夹锯片, 只夹厚砂轮片低速磨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车杆子吗?一般晃动不都是杆子不同心?

杆子问题不大 ,主要是压片精度问题多点,要车杆子也简单

网友C:
就如坛子里曾经一位大师,把几块钱买的万用表改成高大上,就因为看了他的帖子,我也去买了一块几块钱的万用表!快乐就在于折腾,折腾的时间越长,越有快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如坛子里曾经一位大师,把几块钱买的万用表改成高大上,就因为看了他的帖子,我也去买了一块几块钱的万用 ...

对,喜欢折腾的人才明白,不找点事做人生意义何在?

网友D:
爪跳动几丝?原来跳动多少?车完了,跳动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爪跳动几丝?原来跳动多少?车完了,跳动多少?

没有测,反正比原来好很多 ,懒得拿表出来 。没必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不车杆子吗?一般晃动不都是杆子不同心?

跳动量不止轴向跳动,平行度不够也会跳动

网友:
盘精度不好,最好不要把工件倒头,一次性加工完

楼主:
昨晚打表测了这机的精度  卡盘外圆跳动2个丝内 。用个5mm铣刀柄夹住 测铣刀柄跳动也是2个丝内,测刀架与主轴的垂直度 百分表无变化 这一点还不错

网友:
磨刀用应该买那种可以夹持小砂轮的套件吧(螺纹部分比较长)?这种是用于角磨机切磨片的,很难夹持牢靠,使用起来更加危险。

网友:
床子生锈了啊,我的床子搬到门市也有点生锈,看不惯,手磨刀可以更锋利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