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智能马桶盖步进电机插头怎样拆卸?

楼主(2021-07-30):
家中的智能马桶盖故障为:不能转换自清洁、臀洗、妇洗三个状态。
拆下后发现喷头总成后的“自清洁、臀洗、妇洗”的转换步进电机,因工作时长期处于往复来回运动,造成有二根线齐根折断,想焊接上但根部线太短。

本人愚钝,加之见识有限,不知道这个是否是一个插头?插在电机上的插座上?

不敢胡乱的拆卸,特别来论坛求助各位大神们指点迷津。

楼主:
查这个步进电机型号是24BYJ48 12V,为自清洁、臀洗、妇洗分水阀驱动。
江苏雷利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产品。

网友A:
电机这头不是插座,你可以顺着这个线束找到电路板上的插座,拔掉后拆下电机,用螺丝刀撬开塑料座后看引线情况,允许的话焊上新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这头不是插座,你可以顺着这个线束找到电路板上的插座,拔掉后拆下电机,用螺丝刀撬开塑料座后看引线情 ...

感谢您的指点。
可能线接在电机内部,等找到能替代的步进电机配件,拆开看看究竟。
在淘宝找到同型号的步进电机,就是后面的“No.16X28-4”不同,不知标识的是啥?

网友B:
你这图片不清晰,这种结构有两种的,有的是直接带小插头拔下来的,有的是连线在里面的,不可拆卸。
网上买两个代换下吧,这种结构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图片不清晰,这种结构有两种的,有的是直接带小插头拔下来的,有的是连线在里面的,不可拆卸。
网上买 ...

感谢您的指点。
在淘宝上找到相应的型号步进电机,但其中的“No.xxxxx-x”不同,不知其标识含义,还未购买。

网友:
电机这端不是插件,不过步进电机里面好拆。马桶盖中难免潮湿,接线要考虑防潮。

网友C:
将电机拆下,清除密封胶,看看能否焊接,不过能焊的话也要换硅胶线。只能这样了。搞坏了,就只能买一个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电机拆下,清除密封胶,看看能否焊接,不过能焊的话也要换硅胶线。只能这样了。搞坏了,就只能买一个换上 ...

这里一并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热心指点。准备在淘宝上买几个小步进电机24BYJ48,但因为机壳上铭牌中某些参数与故障机不同,没法下手买。
例如下面:
24BYJ48-xxxx  //后缀的xxxx不清楚
No. xxxxxxxx   //No. 后的xxxxxxx不清楚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里一并感谢楼上各位朋友的热心指点。准备在淘宝上买几个小步进电机24BYJ48,但因为机壳上铭牌中某些参 ...

你可以问店主是什么区别。不行换一家店。通常,懂行的店主都能回答客户的疑问。另外,有时他们会有厂家技术部的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问店主是什么区别。不行换一家店。通常,懂行的店主都能回答客户的疑问。另外,有时他们会有厂家技 ...

感谢,这倒是一个不错的主意。

楼主:
感谢万能的论坛大神们。
这个步进电机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已经完美修复。这里一是对各位帮助朋友们的汇报,二是将这个最后处理结果发出来,遇到同样的问题与朋友们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