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萤石X2商用WiFi硬盘录像机拆解,芯片亮了,详细注解。

楼主(2021-07-30):
萤石X2商用WiFi硬盘录像机详细注解!

硬盘自购的,西数3T监控叠盘

分两个模块,插排连接!

WAN  LAN  LAN  VGA  USB  USB
可以接鼠标
但是键盘没有反应

强行拆开

16MB存储器

这个散热器感觉不是金属的,不知道什么材质,有点像石头?

博通芯片
支持的双流2.4GHz IEEE 802.11n无线路由器SoC

内存是512MB的DRAM
频率400MHz

2.4G无线功率放大芯片 RTC6649E
在802.11g模式(OFDM 64QAM,54Mbps)下,
它能够通过单电源电压5V和3.3V
分别在+26dBm和23.5dBm线性输出功率下提供3%的低EVM(误差向量幅度)

监控信息处理板

芯片亮点,莹石用的是海康威视监控芯片

监控板背面8MB存储器

最后抹上硅脂散热

拆解完毕!

网友:
萤石就是海康旗下的分支,用海康的芯片有啥亮点?

网友:
还能修好吗??

网友:
萤石本身就是海康的品牌,再加上被美帝制裁,使用自己的芯片不奇怪

网友:
散热片看表面及颜色像陶瓷

网友A:
海康的芯片很可能也是定制别家的

网友:
八脚Flash应该是8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康的芯片很可能也是定制别家的

原来的芯片是华为海思,估计即使不是海思换皮也是华为给的技术支持。

网友:
看着真像是 路由器加录像机

网友B:
华为海思的主控
KY-2013-1=HI3531
KY-2013-2=HI3521
KY-2013-5=HI3520D V1
KY-2013-5B=HI3520D V2
HK-2013-6=HI3518C
HK-2013-7=HI3518A
HK-2014-1=HI3518E
HK-2015-1=HI3516D

和X5C用的同一主控芯片。还有LZ你这个能在软件里关闭WiFi吗?因为我只用有线,无线用不到。

网友C:
在萤石的机子上看到中维大华的芯片才叫有看点

网友:
那两个散热片好有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为海思的主控
KY-2013-1=HI3531
KY-2013-2=HI3521

明白人啊,无线关不了吧!这个是公司的密码被上任IT弄丢了,进不去!取电池都没用。

网友:
散热片是碳化硅陶瓷做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人啊,无线关不了吧!这个是公司的密码被上任IT弄丢了,进不去!取电池都没用。 ...

可以联系萤石云客服,应该可以恢复出厂的,可能要提供购买凭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萤石的机子上看到中维大华的芯片才叫有看点

我拆修过美的的微波炉,用的是格兰仕的微波管格兰仕的微波炉用东芝微波管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
没啥奇怪的

网友D:
bcm5358是多老的芯片了呀,大约是10年左右的芯片了吧?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71053-1-1.html

网友:
陶瓷散热片,性能略低于铝。胜在不导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bcm5358是多老的芯片了呀,大约是10年左右的芯片了吧?
https://www.right.com.cn/forum/thread-71053-1-1. ...

这么老的资料都能找出来,你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