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改一下调压模块以适应新改适配牧田接口的电池包,但仍和牧田接口不兼容

楼主(2021-07-30):
上次改了不知名的10芯电池包以适应牧田接口的国产无刷,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2632-1-1.html
几年前给这个电池包做了个可调电源模块,改后因电池包正负交换就不能用了
抽空改一下

改后的电池包和改前的模块

模块内部

输入正负需要交换

这结构拆装很麻烦,只能设法在不拆的情况下改

正好办,断开连接最多的地端麻烦点

交换正负

可以插上去了
这是USB输出电压

由于电池包锁定卡扣改低
模块高度刚好错过,导致不能锁定

在模块壳子内侧粘了块塑料挡片

厚了点,小电磨磨皮

试装,没问题了

搞定收工

由于模块卡口宽度和厚度是参照这个10芯电池包做的,牧田接口的电池包还是装不上,需要大改,算了能用上就不折腾了

现在越来越懒,都不想花太多精力折腾,看来真的是老了

网友A:
模块输入端为啥不接个桥堆,改正负极不是很麻烦吗?

网友B:
老咯,折腾不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输入端为啥不接个桥堆,改正负极不是很麻烦吗?

桥堆白白耗电了嘛

网友C:
有了这个模块,电池包就变身成移动电源了哈

网友D:
楼主的自动升降压好像是高仿LM2577,过流容易烧芯片,正品LM2577应该有过热保护很难买到,建议换红颜色XL6009升降压板。LTC3780单电感升降压效率最高,缺点7805供电外围容易故障。LM5118单电感升降压芯片不错,可惜没人去做,估计是价格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咯,折腾不动啦

主要还是懒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自动升降压好像是高仿LM2577,过流容易烧芯片,正品LM2577应该有过热保护很难买到,建议换红颜色XL60 ...

我认为楼主这个模块是LM2596降压模块而不是你说的自动升降压模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楼主这个模块是LM2596降压模块而不是你说的自动升降压模块。

主要怕电路模块质量不好,几年前我买过三种模块,LM2596过流变成直通过压输出,换成XL2596好很多内置过热保护防烧,LM2577和XL6009升压模块只能加保险丝过流保护,升降压模块和升压模块芯片通用LM2577和XL6009,模块可调电阻位置最好改下,万一可调电阻断路最低电压输出,可调电阻短路很少见,最好加参数合适过压保护电路以防击穿负载。以前LM原装进口芯片都有保护,后来被很多商家高仿芯片,里面晶圆比LM正品小,XL虽然国产芯片,但是都有保护,boost升压电路有直连结构需要加保险丝。

网友E:
老锤子老,起来搬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这个模块,电池包就变身成移动电源了哈

是的,当初做这个就是图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自动升降压好像是高仿LM2577,过流容易烧芯片,正品LM2577应该有过热保护很难买到,建议换红颜色XL60 ...

是用几块钱的LM2596降压DC-DC模块,用了3年还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楼主这个模块是LM2596降压模块而不是你说的自动升降压模块。

是的,降压就好,马家最便宜那种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用几块钱的LM2596降压DC-DC模块,用了3年还没坏

N年前买的LM2596可调流可调压模块,19块啊

网友G:
这个不错,扩展电动工具电池包的用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怕电路模块质量不好,几年前我买过三种模块,LM2596过流变成直通过压输出,换成XL2596好很多内置过热 ...

这种结构的非隔离降压电路就是有这隐患,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锤子老,起来搬砖了

就是每天搬砖没精力再折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N年前买的LM2596可调流可调压模块,19块啊

这个便宜货只能调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错,扩展电动工具电池包的用途了

是的,用来简单测试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