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家里净水器6年了,提示5个滤芯都要换,不想换,入个TDS笔

楼主(2021-07-30):
AO斯密斯的,5个滤芯全换要900元,6年的机器,滤芯全换也意义不大,打算一直用下去,每天用tds笔测一下,直到水质明显下降再整个净水器换新,不知有无隐患。

网友:
测出来多少呢?

楼主:
还在路上呢,7.8元包邮---
滤芯是2个一年一换,2个两年一换,1个三年一换,现在正好6年,等于1,2,3的最小公倍数,5个全部要换

网友A:
tds笔只能测纯水,对于超滤净水器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tds笔只能测纯水,对于超滤净水器没有意义

RO膜的,是纯水

网友:
TDS(:Total dissolved solids,缩写TDS)是总溶解固体,又称溶解性固体总量
超滤超超滤也只能滤固体,撇开活性炭的作用对TDS没有影响。

网友B:
品牌净水器  如果是专用耗材  确实比较贵,看看能不能换成通用膜壳吧!

网友:
滤芯国货也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牌净水器  如果是专用耗材  确实比较贵,看看能不能换成通用膜壳吧!

打算等这个报废后,买沁园的,全新才1299元

网友:
家里水质可以,可以pp+碳+pp前三级,每半年把三级换一级,在把新的pp.放三级,碳一年。我是这么做的。

网友:
六年了,活性炭类的滤芯应该都饱合了

你就用TDS笔测也没用啊。。。

RO膜前面的活性炭饱合,导致氯吸收不掉,会伤RO膜
RO膜后面如果有小T33,里面是活性炭,改善口感,饱合后嘛可能就。。。。

你拿TDS笔顶多看下自来水和RO出来的水TDS值,算下脱盐率
然后再拿秒表计算制水速度,废水速度,看下是否符合膜的参数(比如400G RO膜,约1分钟1升)

网友:
我连襟是苏州沁园总代,不过我自己用的美的。

除了换几个PP棉,RO有7~8年没换过,测水质8,自来水大约200左右。

网友:
单位3M两个桶的,新换一套近3k,换新后用这个测了比自来水还高点点

网友:
看地方吧 水质很硬的地方 3年全换也是应该的

网友:
每天  每周 每月 每季  每年 用瓶装纯净水 矫正  tds  ……凑字数的

网友:
坐标广州,用杂牌RO滤水器,前滤半年多久有点黄。我觉得长期集聚微粒容易二次污染,还是定期换芯清洗滤芯桶和水路来得安心点。

网友:
因为污染物无法排除,所以水首先要经过污染物才能到达RO膜,但是RO膜也是有寿命的,不是可以无期限使用,一般3年左右就会脆化,压力变化大就会开裂,原水就会进入净水区域,这时的水的水质比自来水还要恶劣百倍,前面的滤芯不具备杀菌灭病毒功能,这时你喝的水~~~你敢再想的深入一点吗!!!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时你可能会说有活性炭和超滤,活性炭也是有寿命的,不反洗的活性炭最多3个月所有孔洞就全部堵起来失去了作用,超滤最多三年滤芯就全部脆化断裂无法使用。

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扔掉买新的,如果能买到兼容滤材,也可以买兼容铝材更换,但一定要买合格产品,太便宜十几二十的还是不建议买了,本身材料可能就是污染源。

网友:
只要数据在合理范围内,不怕。

网友:
一级pp滤芯,三个月就要换了,二级,三级活性炭半年一换。你这pp那级估计都是黑的了。不换滤芯的净水机还不如直接自来水干净,不怕里面长虫了吗

网友:
AO史密斯的净水器除了贵,效果和3百多元的净水器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