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疫情气氛又有些紧张了,拆个口罩看下

楼主(2021-07-30):
我们这里发现几例新冠感染者,气氛一下紧张起来。
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保护自己,尽量不外出,老实在家呆着,不传谣不信谣。
翻出来一个口罩,直接新的拆了看下

一把剪刀就搞定

先减掉耳朵,这个是松紧带的,热熔在口罩上

耳朵剪掉后,再剪本体

三层结构,最里面最薄,中间白色的最致密 ,外面蓝色的也很薄

关于内部结构 我们买到的可能跟图上的有所区别,但大体是一样的

上半部分有定形鼻梁的,应该是铁丝之类的

抽出以后,不是帮扎带么(买鼠标,数据线那种)

这样扁的结构,更好定型

破开,钢丝果然是

直径0.6mm左右。

全家福

网友A:
我也拆过,去掉中间的喷熔布,留一里一外放花盆里边档土。

网友B:
口罩都不放过,探索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口罩都不放过,探索精神可嘉。

拆开看看,解解惑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过,去掉中间的喷熔布,留一里一外放花盆里边档土。

熔喷布熔喷布

网友C:
关键的没显示,不加驻静电只能达到35%左右过滤效果,静电加驻后可以达到95%,四小时后下降……

网友D:
信谣传谣其实都是个信心问题。
如果谣言事后被证明是谣言,狼来了看多了,群众自然就不信。
如果谣言总是被事后证明……
唉,莫谈国是。

网友:
折一下就是钢圈

网友:
里面竟然没有天线和相机还有手机电脑什么的,差评啊

网友:
去年我们公司靠PP熔喷布原料挣了一笔。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的没显示,不加驻静电只能达到35%左右过滤效果,静电加驻后可以达到95%,四小时后下降…… ...

高科技设备没有的。难道摩擦起电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信谣传谣其实都是个信心问题。
如果谣言事后被证明是谣言,狼来了看多了,群众自然就不信。
如果谣言总是被 ...

唉,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次次被打脸。莫谭锅事。

网友:
口罩,苗苗,不知道下一波会是什么。

网友E:
在拆机乐园,应该拆个全自动口罩机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拆机乐园,应该拆个全自动口罩机才行。

还真有一个,你搜搜看

网友F:
是呀,现在打疫苗的都排好长的队

网友:
这种是普通一次性医用口罩,比外科口罩防液体飞溅效果差些。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呀,现在打疫苗的都排好长的队

现在才打,起效都结束了。最有效 基本还是靠 困。

网友:
还是戴大品牌的医用外科口罩靠谱一点,现在产能足够,价格也不贵,等天气凉下来可以考虑N95,现在戴N95有点太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