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 松下微波炉 National NN-K653S

楼主(2021-07-30):
大概98年左右生产的 咸鱼50附近收的
拆机顺便做一下卫生
图片先上传

网友:
我也有一款 面板按键按不下了  花钱20淘了国产按键贴纸  不知道这么多功能怎么实现的      牛很好有800w纯铜

网友:
没见过用开关电源的微波炉
打铁嘎达死沉死沉的

网友:
松下做工很好。老当益壮呢。而且网上有维修教程文章。实际输出功率比国产的大,加热得快。我有一款NN-5653,原理与电路板跟该型号差不多。目前故障的打开后就显示解冻,且乱跳。想换面板输入FPC,可现在已经淘不到了。打算改手动了。

网友A:
50元应该是自提吧,包邮的话卖家欲哭无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元应该是自提吧,包邮的话卖家欲哭无泪了。

这个肯定是自提

网友:
变压器的,不错了,要是变频的炸管就不好玩了

网友:
还能再活二十年

网友(2022-04-15):
格兰仕好几款900瓦大功率都是一样的磁控管

网友:
格兰仕当年也是用了松下的磁控管才登上国产微波炉扛把子的位置,如果没有松下磁控管,那么格兰仕也就一个外壳而已

国产的磁控管到现在都做不到和早年进口的那种微波发射率,进口的基本是松下、LG、三星、日立等大厂,国产格兰仕、美的只能充当低端产品

网友(2022-05-19):
松下的超好,变压器初次级都是纯铜的,我家用的也是松下的,比国产的好的多。

网友:
我15元收了一个松下标机械的,不知道是不是铜变压器,

网友(2024-09-01):
格兰仕当年也是用了松下的磁控管才登上国产微波炉扛把子的位置,如果没有松下磁控管,那么格兰仕也就一个外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