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宝骏560左前中控门锁乱跳拆修失败

楼主(2021-07-30):
宝骏560已经5年了,近半年出现门锁乱跳。据说是里边的某一个触点接触不好。结果拆修了一次没有解决问题。于是更换了新锁,把旧锁暴力拆开看看。

就是这个拉杆。相当于一个位置开关的结构。底下的金属部分感觉像铁合金的。长时间的摩擦感觉像脏东西都渗入到这个合金部分了。使劲擦拭并不能让这部分黑色消失。国产的锁头成本限制还是不行啊。

在朋友的店里换的,连工带料100元。

楼主:
网上说的擦拭一下,然后弯一下那个弹簧压头。并不能解决问题。或者说好了10来天又坏了。根本问题还是金属触点的电阻太大。材料限制。

网友:
100块,这朋友不错

网友:
以前我的630换过一个.五菱的产品,价格可能核算的非常细

网友A:
你这个简单,我那是单刀双掷,故障率更高,不但锁起来会跳,开门也跳。

买一个用了三个月,又跳了,归根结底就是这种开关触点容易磨损氧化接触不良。

于是我买了一些双触点的干簧管配合磁铁利用那个小舌杆子的带磁铁滑动,用干簧管做开关。

应该有一年多了,没问题了。

钢簧管用签字笔芯做了个外壳加以防护,AB胶固定:

网友:
我帮朋友修过一次这个,水砂纸打磨光滑,再涂抹凡士林保护,坚持了一年,后来断掉了,换了锁块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简单,我那是单刀双掷,故障率更高,不但锁起来会跳,开门也跳。

买一个用了三个月,又跳了,归根结 ...

一劳永逸啊。赞一个

网友:
100块,真心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简单,我那是单刀双掷,故障率更高,不但锁起来会跳,开门也跳。

买一个用了三个月,又跳了,归根结 ...

如果只做开关用的话这个效果确实好很多了。

网友B:
我的730也这个问题了!上周拆了修了修!还是有问题!但是没有之前频繁了!看看有时间拆了再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730也这个问题了!上周拆了修了修!还是有问题!但是没有之前频繁了!看看有时间拆了再修下! ...

用我那招吧,单掷的话,干簧管很好找,直接买个或找个气缸上的磁控开关即可,一体密封设计,再加个磁铁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简单,我那是单刀双掷,故障率更高,不但锁起来会跳,开门也跳。

买一个用了三个月,又跳了,归根结 ...

接触式改成非接触式,这法子好。

网友C:
问问,不熟情况下,去修理厂单单更换两个金属气门芯(自带),100元贵吗? 吉利车205 65 R15轮胎,感觉贵,但是问了三四个修理厂/修理店都同价,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问,不熟情况下,去修理厂单单更换两个金属气门芯(自带),100元贵吗? 吉利车205 65 R15轮胎,感觉贵, ...

你应该去补胎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简单,我那是单刀双掷,故障率更高,不但锁起来会跳,开门也跳。

买一个用了三个月,又跳了,归根结 ...

牛人。阿。。我刚要回帖说用光偶。不过要加方大电路。。。

网友:
干簧管的创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问,不熟情况下,去修理厂单单更换两个金属气门芯(自带),100元贵吗? 吉利车205 65 R15轮胎,感觉贵, ...

不贵,因为要场地、人工和设备。

当然,有些补胎的地方可能更便宜。

网友(2022-08-07):
先收藏,我的也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我这个可用用干簧管吗?还有怎么接线

网友:
干簧管用常开型还是长关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