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国货当自强!拆洗荣威SDM安全气囊控制模块

楼主(2021-07-30):
前几天郑州下大雨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很不幸我的车停在低洼处,底盘被泡了。泡水后安全气囊故障灯就亮了。原本打算报保险维修,4S店告诉我要等1个月都不一定能排上队,所以就选择了自费维修,去维修店用电脑诊断了一下,气囊模块通讯失败,老板告诉我让我自己买一个拿过来,随即淘宝下单,400大洋买了一个拆车件。损坏的模块我也拿回来了,就是下面这货

模块固定脚处已经被大量腐蚀,螺丝的锈迹也残留在上面了

模块背板也有大量的水渍痕迹

盖子接缝处的腐蚀痕迹

插头里也有,并且已经发霉了

螺丝是这种外六角的

开始拆

模块已经分离开

盖子上电解后留下的痕迹

盖子后面还冲了牙垫,可以防止振动产生的螺丝松动。

电脑版背面进基本没什么问题,板子刷的也有三防漆,可以防水防腐蚀

正面就不容乐观了,由于车辆未切断电瓶负极,导致电解吧板子腐蚀的比较严重

这里

还有这里

清理方法就比较简单,洗板水整板清洗,然后吹干,被电解腐蚀的原件需要重新补焊,并测量是否断线
清理完成,有一根排针腐蚀的比较严重。简单测量了一下,没有找到供电正引脚,也不敢贸然上电,怕万一触发了气囊信号,模块锁死就废了。所以没测试

装上外壳,留作备用

谢谢观赏!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修修   没有密封圈吗?  螺丝是这种外六角的   这个我们叫内六角阴制

网友B:
密封不是做不好,是成本高,而发生泡水的概率太低。

网友C:
腐蚀严重的大概率就是供电正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修修   没有密封圈吗?  螺丝是这种外六角的   这个我们叫内六角阴制 ...

叫法不一样,但都是一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封不是做不好,是成本高,而发生泡水的概率太低。

确实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腐蚀严重的大概率就是供电正极

主要是怕不接传感器,上电默认认为发生碰撞,直接电脑板发出碰撞信号。这样电脑板就直接锁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怕不接传感器,上电默认认为发生碰撞,直接电脑板发出碰撞信号。这样电脑板就直接锁死了 ...

控制器自带加速度传感器,上电不会默认发生碰撞。但是,上电后,只需要用手敲下外壳,都可能让控制器误认为发生碰撞。
锈到这个份上其实也没啥价值了。

网友D:
这个钱不能省,一次性,一条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钱不能省,一次性,一条命

已经买了其他的换过了,这个是拆下来的,清洗一下留作备用

网友:
你去蹲点看XX大院的有多少买自主车子。。。

月宣传自己是国货的公司,东西越烂。。。

网友:
这跟国货也没啥关系啊,天合代工的

网友E:
这个模块装在什么位置?为什么只泡坏这个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模块装在什么位置?为什么只泡坏这个模块?

档把前方,位置比较低

网友:
今年二手车是个最惨的行业吧,这么多泡水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可以修修   没有密封圈吗?  螺丝是这种外六角的   这个我们叫内六角阴制 ...

因为是车内的电器。所以没有防水。。。如果 全车电路都 防水就好了。。。。

网友F:
这个TRW是天合的。。国内现在不缺车厂和牌子。。就缺。天合爱信电装博世法雷奥这样的后台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TRW是天合的。。国内现在不缺车厂和牌子。。就缺。天合爱信电装博世法雷奥这样的后台厂家。。。。 ...

国内做芯片还不行,还要依赖外国

网友:
这是天合的啊!告诉你一分价钱一分货,国内车价格低是有原因的!
国内x安,x城,等。。。用的我公司的,简配的不成样。。。这种刷了三防漆算是良心了,有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