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带线电锤 用什么钻头

楼主(2021-07-30):
听从论坛朋友建议买的是带线的,一年家用也用不了几次。想着同时买几根钻头,问客服客服也说不清钻头是方柄,圆柄。只好再来论坛,请知道的朋友告一下?

网友:
冲击的一般是方柄才能夹得紧

网友A:
四坑不就是方的

网友:
不是写着四坑的吗?就是方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坑不就是方的

不懂,圆的没有四坑?

网友:
看看前边胶套的孔多大就行了,圆柄的钻柄是10毫米,胶套的孔是9.5-10毫米,方柄的钻柄是10x10毫米的方,胶套的孔肯定要远远大于10毫米。

网友:
我感觉 像这种26可能是圆柄 2坑2槽的那种面大    也就是所谓的 4坑圆柄
圆柄 2坑2槽的  可以用在4坑大冲击钻上,就是有点松 但是不会跳出来
具体没用过这款,类似款bosch的 圆柄2坑2槽,这种小钻体型小  头部也比较小,这种的几率大
这是我搜到的图  外形很像不知道型号一样不一样
  你可以问问销量最高的旗舰店  你这机器的型号是用什么样的钻头

网友:
sds-plus 俗称圆柄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已查到。谢谢

网友:
我这圆柄方柄钻头都买有,可以寄过来试试

网友B:
那得多不专业的店铺客服才会连所售电锤钻头的型号都不懂?随便一家杂牌店的小姑娘客服基本都会痛快告诉你电锤是适配何种钻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得多不专业的店铺客服才会连所售电锤钻头的型号都不懂?随便一家杂牌店的小姑娘客服基本都会痛快告诉你电 ...

淘宝代聊,很多都是求经不懂的家伙,跟他们问问题简直是在浪费生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懂,圆的没有四坑?

圆的指两坑两槽。

网友:
两坑两槽,不会错。

网友:
都标了sds,plus,圆的,两坑两槽,sds Max是圆柄五坑,其他的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