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2246+闪迪15131,但是跑RDT失败,这也太垃圾吧

楼主(2021-07-30):
2246+闪迪15131,但是跑RDT失败,这也太垃圾吧,4个都跑不成功,4个。灯爆闪。能成功开卡,跑圈圈报错,跑RDT爆闪,请大佬指教。跑RDT失败,全是255

网友A:
我也有闪迪的这样的颗粒,46EN拷贝数据的时候卡死,3111也救不了,掉盘,坏块太多903不行,最后是903看一下坏块分布,选了1个CE坏块少的上了安国,其他的全部屏蔽

网友B:
求教究竟是什么情况才会炸CE

楼主:
不是吧,4个都炸?我开卡时候2个提示13个BAD,2个提示23个bad,就是过不了圈圈,跑RDT失败。这个闪迪是不是不能跑RDT?提示一下全是方力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教究竟是什么情况才会炸CE

这个原因就很多了,颗粒本身体质原因;受过外伤;或者风枪吹的时候温度过高,时间过长,导致内部发生物理损伤,等等

网友C:
找个专开15131的试试或者能调高MLC ECC24的设28以上跑RDT,再降点容量开试试。

网友:
闪迪颗粒就是这样吧/换个开卡工具看看

网友D:
我有3个闪迪的也是跟楼主差不多,rdt设置那第一项选1,我的可以rdt pass ,跑圈可以过,跑完圈放2天再校检就会有几m到几十m红,如果这时格式化之后再跑圈,又是正常的,头大,估计闪存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闪迪的这样的颗粒,46EN拷贝数据的时候卡死,3111也救不了,掉盘,坏块太多903不行,最后是903看一下 ...

怎么屏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专开15131的试试或者能调高MLC ECC24的设28以上跑RDT,再降点容量开试试。

0823a 专用15131和0824都开过。ecc 调到28都试过。还是这样。不过rd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3个闪迪的也是跟楼主差不多,rdt设置那第一项选1,我的可以rdt pass ,跑圈可以过,跑完圈放2天再校检 ...

我感觉不是闪存问题。有2个颗粒之前直接开卡能过圈圈。然后跑rdt失败,重新开卡。就过不了圈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不是闪存问题。有2个颗粒之前直接开卡能过圈圈。然后跑rdt失败,重新开卡。就过不了圈圈了。 ...

我也是这样,RDT坏块好多!

网友:
哈哈哈和我一样,我在方力家买的2颗15131跑rdt不过,怎么都不过,拷贝东西吊盘,退给他换15177还是一样,最后扔那了,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颗粒,不会玩了

网友E:
建议ECC设置35跑,,问过SMI专业的人,19NM以下的颗粒设置ECC40能跑过的都 正常的,如果你一定要要求高,一定设置26的ECC那你可以多试几种颗粒,多试几家的颗粒,,看看能不能跑过,,我试过批量的,设置26可能只有三成能过,7成是过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ECC设置35跑,,问过SMI专业的人,19NM以下的颗粒设置ECC40能跑过的都 正常的,如果你一定要要求高,一 ...

不要说35,40了,50都试过,还是不过RDT。彻底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