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个极简20v qc诱骗器给T12供电

楼主(2021-07-30):
最近手贱忍不住败了个那啥65w氮化镓充电器,尺寸确实小巧方便。于是就想搞个诱骗器弄到个20v给T12供电,便携性应该能大大提高。说干就干,先查查资料,发现诱骗操作不复杂(参考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1154885/article/details/84324405,顺便感谢下这位兄弟提供的资料)。最后想了个最简方案,4个零件搞定,一拨动开关一电阻(20k)一二极管(导通压降0.7v的)一发光二极管(这个有特殊要求,否则不能工作,必须是2.7v左右压降的,我用的一个黄光的2.6v左右,没有的可以用蓝光的好像也是2.7v左右,或者是431弄个2.5v估计也能用,这个需要自己去验证)。用面包板验证了下,完美诱骗,于是剪了个洞洞板把元件焊上完事。上图上图:
1. 电路图很简单,电阻5-50k都行,最好是20k,这样诱骗成功的时候发光亮度会比不成功亮很多,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否成功。本来还想加指示灯的,直接免了

2. 面包板校验完,直接上洞洞板,过程比较简单就没拍

3. 插上充电器并接上自制表头,初始5v电压

4. 拨动开关,出20.3v了,非常ok

5. 接上俺心爱的T12控制器

6. 上烙铁,直接怼湿海绵上满负荷工作,2.39a电流,功率大概48w左右,很ok

7. 来个大合照,以后携带的话比较方便了

网友:
老铁 双击666,要论方便  我感觉还是电池板的比较好!

网友:
感觉并不便携

网友A:
好奇怪你的黄色是2.7V?我的黄色都是1.8V,红的绿的2.0V,蓝的3.0V,翠绿的2.7V

网友:
有做成一根笔的T12直接接type c那种看着不错,但功率也没多少还偏贵,一看就拔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奇怪你的黄色是2.7V?我的黄色都是1.8V,红的绿的2.0V,蓝的3.0V,翠绿的2.7V ...

波长越长,光子能量越高,需要的电压越高

网友:
很棒的!!!
感觉,
直接整合到T12控制板里,会更好!

网友:
很好 ,简单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波长越长,光子能量越高,需要的电压越高

说反了。

网友:
几年不看物理,忘光了

网友C:
能不能上个标准点的接线图

网友D:
你的原理图片,能不能,改一改,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E:
原理图能清楚再画一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上个标准点的接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原理图片,能不能,改一改,看得不是很清楚

看15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理图能清楚再画一次么

看15楼

网友D:
如果是引诱12V输出怎么弄?有没有相关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引诱12V输出怎么弄?有没有相关公式?

短接le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