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3.0 黑胶体拷贝视频文件有损坏问题

楼主(2021-07-30):
国外客人使用我公司生产的USB3.0 黑胶体做成的PVC U盘,他们是用来拷贝经过Linux加密过的视频文件,然后用在他们生产的特殊播放机上播放U盘里的视频文件,现在有个问题是有小部分的U盘在使用播放文件一段时间后,开始是正常的,但过一段时间后播放视频文件的时候就会有些画面有损坏或者不能播放, 这些U盘如果用量产工具低格修复后又能拷贝好加密视频文件且能正常播放 ,U盘能通过H2、H5测试 , 很是奇怪,求救技术大神能解释这种问题发生的根源吗 ? 先谢谢了!
另外 :这客人的U盘是经常不停的在播放机上播放视频文件的,使用的人也会经常在观看的时候经常插拔U盘(播放机使用对象是特殊的老人,病人人群),看这些因素有没影响? 谢谢各位技术大咖!

网友A:
闪存颗粒的质量不行,有坏块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闪存颗粒的质量不行,有坏块之类的。

谢谢,但是这种芯片用H2或者H5全容量测试好像都正常呢

网友B:
PVC加铁壳 ,颗粒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VC加铁壳 ,颗粒不良。

PVC加铁壳有影响吗 ? 是用了铁壳的

网友:
人家说很清楚了,黑胶全是垃圾,正规U盘都是PCB+正片焊接构成

网友C:
闪存稳定性差,存在漏电块或弱块,U盘在使用中会有较高的温度会加速电荷的流失。成品可抽测一部分写入检验数据后做高温老化测试然后再进行校验检测即可判断。
目前市场上的盘(自测自封装的闪存产品)大部分都是这类问题,数据长时间存储后会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稳定性差,存在漏电块或弱块,U盘在使用中会有较高的温度会加速电荷的流失。成品可抽测一部分写入检验 ...

谢谢大咖!我们试下做高温老化测试检验看下。这个板是SMI方案的比较好的板,我们都做了全容量H2测试,现在是电脑全容量测试+ 拷贝机H5测试

网友:
现在市场上名牌产品也大多黑胶,照样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稳定性差,存在漏电块或弱块,U盘在使用中会有较高的温度会加速电荷的流失。成品可抽测一部分写入检验 ...

这样的黑胶体做了全容量H2 和H5测试都通过了还不能保证避免这样的问题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黑胶体做了全容量H2 和H5测试都通过了还不能保证避免这样的问题吗 ? ...

看闪存质量,h2和h5只能测试坏块,不能立马测试出不稳定的漏电块,这种在量产扫描时也不容易检测出来,表现为近期存入的数据校验是正确的,但放置一段时间后再校验早期写入的数据就会出现错误,同时不稳定块再频繁的读取中也会加速出错,使用过程中U盘产生的高温也会加快不稳定块的数据出错,多种原因叠加使不稳定块的数据加速出错,出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