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双光LED刹车灯

楼主(2021-07-30):
刹车灯用了没多久就开始闪,亮度也降低,于是拆下来看看拆解视频请点这里

刹车灯的外形很小巧,头部有一个小透镜

灯头和灯座连接很牢固,动用了电动工具切开

灯座里是驱动板,刹车灯直连驱动板,行车灯通过一个二极管连接驱动板

驱动板背面,看不出来是什么驱动

驱动板正面有个电感,应该是横流驱动吧

驱动板连接其他灯板能正常工作,这里显示的是输入电压,刹车灯和行车灯之间电流差一倍的样子

全家福,我猜就是散热太差,作为行车灯的时候又是长时间点亮造成了灯芯烧毁。

网友:
像是PT4115方案的

网友:
我只在倒车灯装了一个这个,亮度够

网友:
我的还好,示宽灯前后倒车灯都换了坏过一个其他年把了

网友:
估计散热不行啊

网友:
没个实心铝合金筒身散热,肯定扛不住

网友(2021-08-31):
热死了的,还是用普通灯炮吧!

网友(2023-01-31):
汽车灯泡OSRAM PHILIPS居多

网友:
这种还不如灯泡寿命长呢

网友:
降低亮度,发热就不高

网友:
光是强了,命短

网友:
又要发光强,体积又要小,这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
我昨天刚买了雷夕的LED刹车灯,不知道怎么样呢……看网上推荐的说国产里还算靠谱的……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