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紧急求救,关于车载收音机增加蓝牙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1-07-30):
原车的车载收音机没有蓝牙也没有3.5mm耳机插口,
今天改个蓝牙模块玩玩,发现改上去后,蓝牙播放音乐正常,
原车的fm和usb播放没声音(只有一点点蚊子声音)

买的蓝牙模块和12v降压模块。

收音机全貌,
一个收音机模块4730d60gu
一个usb播放芯片
一个音频调节芯片SC7313S
还有一个skbt6c

网上找到sc7313的pdf。
3教接地,
6脚IN   R
16脚IN L
7313的pdf   https://wenku.baidu.com/view/23a2378184868762caaed5e1.html

板子预留有焊点,就焊接上去了。
目前的问题是蓝牙播放正常,
用自带的fm播放或者usb播放,就没有声音。

原车有选择fm播放还是usb播放,这样改后,蓝牙就一直处于线路中。
fm播放没声音是这个蓝牙小板加上去之后的原因?
现在加在这里,原机的调节音量,高音,低音都能控制蓝牙的音质。
如果把蓝牙加到芯片输出脚,就不能调节音频功能了。

楼主:
或者把蓝牙接到L1 R1,
这三路也是音频的输入。

网友:
蓝牙做个开关,不用的时候关掉看看。

网友:
换个车呗呗

网友:
加个继电器在蓝牙音频输出端试试,
蓝牙的功耗很小,可以主板找个5伏借用,不必独立一个调压模块。

网友:
接在电容后端看看呢 蓝牙模块最好加独立开关

网友:
不懂,帮顶,马克下,坐等大婶

网友:
考虑从9.10.11和13.14.15脚信号源输入,6和16脚输入估计是阻抗或者信号强度不合适。

网友:
我的车子是买的一个12V车充带蓝牙和FM发射,很方便!

网友:
输入线焊接在C48和C17之前看看,或者是输入线分别串接个小电容接焊盘。

网友:
LR输入线上串10-20μf电容隔直流就好

网友:
估计电压不对,,,

网友:
应该是蓝牙模块的输出将收音机的信号短路了,这样接的话应该加切换电路,否则会互相干扰的。或者废掉原来的USB音频,使用它的输出端口用来做蓝牙输出。
楼主也可以尝试在蓝牙板输出串个4.7K电阻,这样收音机和蓝牙应该就可以一起发声了

网友:
有fm就应该am,还有一种方法就是废了am,蓝牙改走am通道

网友:
估计是改变了电路

网友A:
结合诸君的意见,我说几句。该机的芯片7313是三路立体声输入,但是该机已经使用了三路,分别对应的是AM、FM、USB .所以楼主可以废弃AM通道,把蓝牙信号从AM通道输入到7313的芯片。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收音机的芯片AM和FM的省道输出是不是一路信号,因为AM和FM信号切换好像是从收音芯片里切换的。7313芯片的一路信号输入应该是闲置的。

网友:
有usb还费这么多事啊,usb蓝牙接收器9.9包邮,我车上就是这么搞的

网友:
增加一个电阻应该是正解。蓝牙输出级的内阻比较低,是为了可以直接驱动耳机的。连在一起,其他高阻输出的信号被衰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合诸君的意见,我说几句。该机的芯片7313是三路立体声输入,但是该机已经使用了三路,分别对应的是AM、FM ...

已改在L2R2,废弃usb,L3R3是fm输入.,am和fm是收音机内部却换.还有L1R1没找到焊点,
车机也只有收音机和usb播放两种却换模式,估计这个车机就只用了L2R2和L3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