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全网首拆,许继DTZY566-Z电力专用三相智能电表

楼主(2021-07-30):
这块表进水了,拆开看看。

网友:
看到家乡货了

网友:
xjct-0021互感器 , 能不能细看下电路, 对这个互感器后面的芯片感兴趣

网友:
6V的锂电池?2节3.2V的磷酸铁锂电池串联的吗?

网友:
前几天拆了一个一模一样的,看了看里面只有3个互感器和3个380V的变压器,没要,扔掉了、

网友:
用料真不戳

网友A(2022-04-24):
感觉这个厂家的电池不太行,没用几年就报电池电压低

网友:
挺简单的,三只感应模块,也是互感器的原理吧。

网友:
做工简单了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厂家的电池不太行,没用几年就报电池电压低

看型号,应该是CR系列的,一次性锂锰电池,不可以充电的。就和电脑主板上的CR2032钮扣电池差不多的。
常见的锂电池,能不能充电,大致可以从标称电压上判断
3V的电池,绝大部分都是一次性锂电池(ML系列电池除外)
3.6或3.7V的电池,绝大部分都是可充电电池(ER系列电池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型号,应该是CR系列的,一次性锂锰电池,不可以充电的。就和电脑主板上的CR2032钮扣电池差不多的。
常见 ...

拆了许多这些厂家的表计,大部分都不太行!
牛逼一点的可以坚持10年以上,垃圾的基本上1年不到就不行了

网友:
这走向让我想起了这个。哈哈哈哈,形似神似,形神兼备

网友(2022-06-07):
没看到主控芯片呢

网友:
大品牌的设计生产就是好呀

网友:
也就电池能再利用一下

网友C(2022-11-02):
没搞懂电表里面电池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仔细找找,可能有8025芯片。 不知通信协议是否公开,如果是公开的,应该能读取一些常用信息。

网友:
感觉现在的所谓智能电表大都跑快。水表更是跑得更离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电表里面电池是干什么用的?

给里面的时钟使用,以及停电时抄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