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单工作照明灯

楼主(2021-07-30):
简单制作的工作灯,材料都是家里有的,没有额外购买。上图

发光件是灯箱里的灯片多的 ,12v4瓦铝底板

支撑件是pvc线管和管座,

底座大家猜猜看是什么东西。这个灯的电源用的12v锂电钻电池,很长见的那种,因为电池多,

使用还是蛮方便的,电池直插就可以,没有多余的其它配置,没电换电池,跟锂电钻通用,简单可靠,照明效果感觉还行,

网友A:
这个LED应该是带灯罩的吧?

网友B:
好奇,电池座不会是水泥倒模做出来的吧

网友C:
没有罩的话真的会亮瞎眼的啊

网友D:
不加柔光罩会闪瞎眼睛的,加透镜也行。座子怎么做的?家里动力电池有好多2000mah的,到处换,这个倒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LED应该是带灯罩的吧?

是有个圆罩子,这种灯片是漫反灯片,它是四面发光,被我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电池座不会是水泥倒模做出来的吧

不是,猜对我给你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罩的话真的会亮瞎眼的啊

有罩子被我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加柔光罩会闪瞎眼睛的,加透镜也行。座子怎么做的?家里动力电池有好多2000mah的,到处换,这个倒是个好 ...

还有好多这灯片,都是带灯罩,这个是被我翘了撬掉照明效果好像,不撬这种是漫反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猜对我给你做个

有种塑泥钢的材料,两组混合后,可以捏出来,不过好像快干水泥也可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种塑泥钢的材料,两组混合后,可以捏出来,不过好像快干水泥也可以呢………… ...

是云石胶

网友:
这个挺方便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