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为什么TSOP放在测试架,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21-07-30):
为什么29F16B08CCMF2的48脚TSOP放在测试架,没有反应,TSOP的脚位都正常

网友A:
你想它有什么反应?冒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它有什么反应?冒烟吗?

期待它发光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它有什么反应?冒烟吗?

就是放在测试架上,测试架的灯都没亮,电脑也没显示

网友:
测试架测tsop颗粒,最好串联usb电流计,万一放反或没放好,极有可能短路。。

插上没反应是很危险的征兆。

网友B:
Intel颗粒要屏蔽几个引脚吧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togle跳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颗粒要屏蔽几个引脚吧

请问怎么屏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togle跳线问题?

1.8V跟3.3V都试了,就是不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颗粒要屏蔽几个引脚吧

放BGA的颗粒有反应但是TSOP的没反应

网友D:
这个是英特尔25nm的闪存吧?要断开2个脚的,可以参考x宝上903带的板,说明那有说要拆2个电阻的

网友E:
你看一下电流,25nm和20nm的tsop颗粒直接上3267 ,917会短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0494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看一下电流,25nm和20nm的tsop颗粒直接上3267 ,917会短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 ...

好的,谢谢你,差点当坏的,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英特尔25nm的闪存吧?要断开2个脚的,可以参考x宝上903带的板,说明那有说要拆2个电阻的 ...

是要把俩个脚,折断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