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美团电单车踏板下面(不是我拆的)

楼主(2021-07-30):
      在广州上次爆发初期(5月底),他们刚完成车辆的型号更换,旧的两个型号都收回去了。新换的 也不像是新车,体积、轮胎小点,对续航有利,坐垫、避震都软了,开多了也不大腰疼。

网友:
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拆开后的样子

网友A:
这个底座应该搞结实点,至少要专用工具才可以拆,虽然不值钱的电动车,但是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应该是ACC线控制吧

网友:
一看就知道,里头能拆出好多75N7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底座应该搞结实点,至少要专用工具才可以拆,虽然不值钱的电动车,但是还是很实用的。 ...

旧版的就没见过被拆掉的,这个新版的固定螺丝比较明显,经常见到少的,应该是被人拆掉换钱。后轮框材质软,运维 卸车颠多几次,就变形了,开起来一颠一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底座应该搞结实点,至少要专用工具才可以拆,虽然不值钱的电动车,但是还是很实用的。 ...

买套餐1.4元(半小时)一次,自由,疫情期间不用心慌慌挤公交,不用费神充电,省心

网友B:
俺村这次洪灾 美团电动车免费骑  为美团点赞!

网友:
这小黄车在我们黄埔这有过一段时间,近段时间好像不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村这次洪灾 美团电动车免费骑  为美团点赞!

没泡烂吗?还有多余的人、电去运维?!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泡烂吗?还有多余的人、电去运维?!

低智商:人家有这个自信泡不烂 。高智商:为了大众出行,泡坏了无所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底座应该搞结实点,至少要专用工具才可以拆,虽然不值钱的电动车,但是还是很实用的。 ...

你想多了,数码的大部份都是工具控,可能比专业的工具还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智商:人家有这个自信泡不烂 。高智商:为了大众出行,泡坏了无所谓。

...

也是买了套餐的,其实在31:00前还车就不用扣钱,如此类推,41:00前扣1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买了套餐的,其实在31:00前还车就不用扣钱,如此类推,41:00前扣1元

看看你的套餐明细是这样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的套餐明细是这样的不?

规则是这样,超出免费时段 每10分钟加收1元,不过最好提前15-20秒还车,他们的位置更新有点慢。

网友:
偶附近共享单车基本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