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欧姆龙血压计HEM-7112,如何校准?

楼主(2021-07-30):
不准了,拆给大家看!

外观就是这样了

内部

这个貌似通讯接口,应该是通过这里调教的

网友A:
本地售后那儿可以校准,不准也可能是外部的绑手臂的部分问题,这个算易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地售后那儿可以校准,不准也可能是外部的绑手臂的部分问题,这个算易耗件。 ...

我用的这个臂带是另外一个血压计的,难道是这个问题?

网友:
精度根本和水银的没法比。电子血压计是±3~5。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这个臂带是另外一个血压计的,难道是这个问题?

有这个可能的。

网友(2024-10-04):
用水银校准,三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