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打黑需谨慎,分享两个打黑失败的东西

楼主(2021-07-30):
第一个是Hart的无刷冲击钻,好像官方还没正式发布,在售的是有刷款
电机和齿轮箱连接处坏了,只能说鬼知道这把电钻经历过什么XXX
断裂的卡扣是没法粘的,虽然转子那些都是好的,但是连接件很难单独淘到,所以。。。
第二个是AEG的无刷起子,表面上看没啥大问题,但是齿轮箱漏油说明问题并不简单,检查后发现电机和齿轮箱连接处已经松了,密封完全失效,还不能确定是该换电机还是齿轮箱
还是默哀三分钟,为它经历过XXXX

小结,这些打孔机都是工厂的测试样机,可能经历了大量暴力测试,状态还不如一把洋二
好在入手价格都不高,五六十块的样子
个别卖家会拆机拍照,这种打黑成功率相对较高,但是价格也会高

网友:
现在好像打黑的物件都是自己修不好的拿出来当打黑卖!
水很深!

网友:
买家没有卖家精的典型诠释。其实是信息不对称,东西在卖家手里很久了,想修,能修早就当好的卖了。如同寓言里面的那个国王,虽然瞎一只眼,瘸一条腿,但画家画了人家骑马射箭,看起来就是好人一样。只能说卖家都有艺术家的天分。

网友:
我就被坑过几次,太坑了

网友:
看看 不敢打黑。关键是俺不会修。

楼主:
打黑的肯定是故障机,关键是故障零件是否容易搞到备件更换

比如像主控板故障这种反而是最简单的,几十块就能买到,费用加起来也比买个通电能转的便宜

定子转子这些都很便宜就买到,但是电机连通外壳一体的就很不容易遇到

塑料件容易坏,还没法diy

网友A:
现在很多良明里奇AEG伍尔特的测试机打孔的不敢玩,没打穿的都不太敢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良明里奇AEG伍尔特的测试机打孔的不敢玩,没打穿的都不太敢赌 ...

要命的是壳子和机芯根本就不是原装的一套
壳上有孔,里面却没有伤
反之里面有伤,壳上完好
但凡壳上缺螺丝的基本都是重组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命的是壳子和机芯根本就不是原装的一套
壳上有孔,里面却没有伤
反之里面有伤,壳上完好

几乎都是缺螺丝的现在难度比以前大多了虽然都很干净很新

网友B:
我也打黑了一个伍尔特,改了里奇保护板(38元,同样来自某鱼),好用

网友C:
aeg机器电机,驱动正常吗?便宜包邮弄来改松下6803电锤

楼主:
引用 网友C:
aeg机器电机,驱动正常吗?便宜包邮弄来改松下6803电锤

驱动待测试,转子上的可能风扇有破损

单淘主控的话目前良民的相对便宜而且没协议

搞不懂为啥里奇的东西普遍比良民贵

网友:
是良民特别便宜,里奇就是正常价格,良民是日本的低端产品。电机输出轴是不是很长,能不能6803上去

网友D:
Hart的无刷冲击钻   启动需要 协议么,还是直接正负极可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Hart的无刷冲击钻   启动需要 协议么,还是直接正负极可以驱动

hart的都需要协议,如果没有电池只能换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打黑了一个伍尔特,改了里奇保护板(38元,同样来自某鱼),好用

hart和伍尔特都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电池协议且电池贵

不过改电池插脚也有些麻烦

目前能淘到性价比最高的电池好像是威克士美版

网友E:
现在你看那些打黑 拍卖店 后面都有正常价格的机子 这种为什么打黑?就是拆开看了不好修或者修不了才拿出来打黑拍卖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你看那些打黑 拍卖店 后面都有正常价格的机子 这种为什么打黑?就是拆开看了不好修或者修不了才拿出来 ...

所以价格低才能入手,两套能拼出一个好的就不亏了

网友:
很佩服现在的打黑玩家

网友:
打黑打黑 打到买家眼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