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4056充电板的问题

楼主(2021-07-30):
RTRT
为啥我用的TP4056充电板充满电的时候红绿LED都是亮的呢?

网友A:
不充电的时候亮啥灯?

网友:
坏了。。。一般只有空载的时候才会亮两个灯,或者充电灯微闪

网友:
接反过电池烧了

网友:
电压电流都不足也会这样,比如太阳能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充电的时候亮啥灯?

不充电不亮灯

网友:
那你这个4056芯片有问题哦!

网友:
估计你的电池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