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暴毙的腾达24口千兆交换机

楼主(2021-07-30):
早上来到公司没网络了,原来是交换机挂了

电源挂了,多个电容怀孕。主板也惨烈

红线为负,黑线为正,坑爹

找到一个不错的12v 2a 电源

全汉的,比原来的皮实多了

暂时用着,等新的交换机到货

网友A:
交换机这玩意很难遇到坏的,电源故障除外。

网友:
看起来电容都怀孕了。

网友:
散热不好吧?

网友B:
主板的电容也换掉就稳定了

网友:
交换机修过好多个了,都是换电容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的电容也换掉就稳定了

等着开工,新交换机到了才能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机这玩意很难遇到坏的,电源故障除外。

散热片好烫,好像加个主动散热好一点

网友:
大多电源坏的,热坏的。
芯片还是很耐用的。

网友C:
红线为负,黑线为正,不是坑爹了,坑爷爷啊,

网友D:
外挂12V30A铝壳电源,主板孕妇都换掉,还可以继续战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挂12V30A铝壳电源,主板孕妇都换掉,还可以继续战斗

2A 换 30A?
外挂不好, 外壳接地难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线为负,黑线为正,不是坑爹了,坑爷爷啊,

看起来,是装配的时候连接线的两个头插反了,其实这种做法很不好的,可以做成中间2个负,两边2个正,这样无论正反都不会错。

楼主:
换上固态电容,再战10年

网友:
我又12V5A的交换机电源。、。

网友E:
所以电源和主板分开呢

网友:
原配的电源也太差了吧~~~
换上电源应该会很好用的啊,没有特别情况可用很久,加强一下散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所以电源和主板分开呢

电源和主板分开, 地线不好接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源和主板分开, 地线不好接

主板电源分开就是DC输入了,参考DC输入的一众交换机,DC输入时没必要接地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板电源分开就是DC输入了,参考DC输入的一众交换机,DC输入时没必要接地线吧? ...

不接地也能用, 最好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