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工具怎么接其他电池使用?

楼主(2021-07-30):
正负应该是这样吧,接其他电池没有反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A:
从上到下按1234脚,13脚24脚各接5K-10k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上到下按1234脚,13脚24脚各接5K-10k电阻就可以了

好的。我说怎么接了一个没有用……原来都要

网友B:
手上正好有个米沃奇的曲线锯,等哪天了试下,话说咸鱼上同样的锯光壳子都卖90一套,我卖个完整的机器200块居然问都没人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正好有个米沃奇的曲线锯,等哪天了试下,话说咸鱼上同样的锯光壳子都卖90一套,我卖个完整的机器200块 ...

和汽车一样 配件拆开确实比整机贵的 因为机器别人不知道好坏 自己的如果能换个配件复活 还是自己的顺手

网友(2021-10-09):
马刀据可以这么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