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W电机的速度极限

楼主(2021-07-30):
全顺72V2000W45磁钢电机,最高时速102码平均时速63大概开了35分钟铜线烧断了,哪位大哥帮忙看看能补救么,有的部位铜皮掉了,自己绕的话复杂么。

网友:
  估计需要重新绕线圈,网上有专门干这个的 ,太贵不如换个  ……

网友:
跑这么快,注意安全啊

网友:
有材料可以自己绕,不复杂,但要浸漆并烘干,比较折腾费时。就这样骑都烧成这样,估计电机质量不咋地

网友A:
绕电机是门技术活估计楼主自己没工具材料绕的了吧,拿去外面专门修电机的店铺去绕吧,价钱贵就不如直接换新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电机是门技术活估计楼主自己没工具材料绕的了吧,拿去外面专门修电机的店铺去绕吧,价钱贵就不如直接换新 ...

没多少线,修电机的能搞定。

网友:
表面看到这些地方烧断掉皮,内部基本都是烧坏的。
找人重新绕估计钱不少效果也不一定好,还是作废了吧。

网友:
电动车还是不要开太快,不安全,毕竟头包铁

网友B:
双1600W滑板最高才70啊.
你这2000W能跑一百多?

网友:
干太猛了。可以研究一下改单线,好像老廖电机有个就是单线的。

网友:
2000普通机干个80~85速度差不多了,起码2000瓦片可以破百玩玩

网友:
负载 建议重、买

网友:
我的破飞致150,功率9.5KW跑不出您的这速度,长途我折算了一下平均也就50-60的速度。

这一类的电机其实和三相异步电机的绕组是一样的绕法,而且接线方式可以多样化,不过我一直认为所谓的单线纯属噱头没有半点意义。重新绕线这事说难也难说不难其实也不难。关键是看你有没有那份定力,是个体力加技术活。

网友C:
这么容易烧?是超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容易烧?是超压了吗?

他这个烧得有点奇怪,一般而言都是一个极相组一起烧,他这个只是烧一根线,我有点怀疑接线是否正常?好比5线并联,但实际上只接了2-3根线。相当于5个人干的活2-3个人分担了。

一般来说,三电里面,最耐操的就是电机。

网友:
超压过流了吧,用个适当一点的控制器吧。

网友(2021-08-29):
引用 网友C:
这么容易烧?是超压了吗?

应该是控制器开了弱磁加速。
速度可以提升很多,但是效率低,特别耗电

网友:
十多年前绕过一个,是四线并绕的,这个没看清楚,只烧一,两根线,估计是线端线头没全火旱住,有漏焊的。

网友(2021-10-02):
引用 网友B:
双1600W滑板最高才70啊.
你这2000W能跑一百多?

弱磁调的高了

网友(2021-11-27):
控制器刷弱磁了干爆了吧。全顺都有保修的,直接发厂家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