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一个tcl镇流器 第一次见两线的

楼主(2021-07-30):
第一次见这样的镇流器  这样的镇流器是串联接灯吗  有点懵逼

网友:
两线的镇流器没见过?你这是活得不够久啦。

网友:
这是最古老的那种日光灯灯镇流器,本来就只有两根线,也就是一只大块头的电感

网友:
串联在灯管上就能用

网友:
这是老式日光灯的电路图:

网友:
就一个大电感,不是两根线能是几根线。

网友A:
看来楼主年龄不大,以前上学时实习还考过这个镇流器的连接方法。老式电感镇流器而已,以前目光灯都是这种,配合启辉器用。5#楼的原理图是对的,这种镇流器比现在电子镇流器寿命长多了。

网友:
最早的日光灯整流器,加启辉器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楼主年龄不大,以前上学时实习还考过这个镇流器的连接方法。老式电感镇流器而已,以前目光灯都是这种, ...

就不会坏

网友:
老式电感镇流器啊,以前的日光灯管用的就是这种,个头稍大而已,配搭启辉器一起使用,上面标的接线图中灯管内置了启辉器。

网友:
这种灯管内部封装有启辉器

网友:
老式电感镇流器都是两线的,楼主奇怪的是那个荧光灯吧,那个灯是自带启辉器(跳泡)的

网友:
也没多久,顶多20年,工程筒灯专用,灯管只有两脚,不需要启辉器。

网友:
8x年【少年科学】杂志,用镇流器,加绕次级线圈,整流后给来复式收音机供电,整个电路做到壳子里面...

网友:
好像70年代就用这种喽!

网友:
除了两线,我没有见过其他的型号

网友:
我们这换过一次,把这种电感换成了电子的,老师傅把换下来的给卖废品了,结果总公司都知道了,还追查了

网友:
特地留了一个这样的给台灯用

网友:
费不费电不知道,用几十年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