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也说说洗空调挂机

楼主(2021-07-30):
靠高压高温水来喷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必须拆散了,把贯风轮拆出来,风道塑料件拆出来彻底清洗才是王道。
其实不难的,小心一点就可以。

网友A:
一般人不敢搞的……还有就是机器老化了,拆动了有些地方就莫名奇妙的故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人不敢搞的……还有就是机器老化了,拆动了有些地方就莫名奇妙的故障了…… ...

内机里面没啥东西  趴搞错 就拆一点就拍个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机里面没啥东西  趴搞错 就拆一点就拍个照

就怕整漏了。

网友:
我今年终于把用了8年的内机风轮拆下来在卫生间洗干净了。不拆下来不可能洗得干净的,我拆下来都用长毛刷子刷了好久才洗好。平时每年都是洗洗过滤和拆开外壳把能洗的都洗了,唯独没洗风轮。拆风轮其实不难,但要注意千万不要大力,否则真的会出奇迹的,比如漏制冷剂之类的。

网友:
空调用的时间长了积灰不建议拆机清洗,塑料老化很容易搞裂

网友:
买了个洗空调的罩子,套在空调上,然后用水枪冲洗,水聚集在罩子里流出来,用过一次觉得效果真好,但是下头还是有点漏水,现在也懒得洗了。

网友:
同楼上,套装不知道被我扔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机里面没啥东西  趴搞错 就拆一点就拍个照

主要是塑料零件怕老化,拆了,容易蹦

网友:
这空调有多久没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