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拉绳开关

楼主(2021-07-30):
上年纪对老式拉绳开关了解个,拆个现在缩小型的拉绳开关

网友:
不是我印象中的电灯拉线开关啊!

网友:
有个结构比这还简单更老一些

网友:
记得好像我有一个很老的拉线开关喝床头开关

网友:
做工挺不错的,之前闲的没事淘了两个松下的拉线开关,感觉也就那样吧。

网友:
还有更老的是电木壳的很大一个

网友:
这个一看就是当代产品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后来的墙壁式的  老式的 普通的是带盖的 比你这个便宜 你这个做工很棒了当时的高端货

网友:
原理是一样的,是老开关的缩小版。

网友:
这个开关为顶吊式安装,台灯和壁灯也有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后来的墙壁式的  老式的 普通的是带盖的 比你这个便宜 你这个做工很棒了当时的高端货 ...

这个样子的用在台灯上的。老蒋办公桌上的台灯就是拉的。

网友:
这种拉绳开关的确是博物馆级别了。

网友:
最早的棘轮结构往复开关,后来改成手电反向开关,插座按钮等轴向棘轮。

网友:
台灯用的吗?

网友:
家里老房子就用的拉绳开关 现在拆迁了

网友:
这属于后期改进型的了,触点接触面比较大,可以过大电流,但是那个驱动齿轮感觉不耐用。

网友:
不是我印象中的电灯拉线开关,丈母娘90岁了,房间就是拉线开关

网友:
老式的见过转盘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