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批和冲击钻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1-07-30):
    如题,本来都看上得伟的796了,结果发现了牧田的TD171,都是带冲击功能,我之前查,说好像他们的冲击方向是不同的,一个是垂直向下,一个是圆周方向的,不知道对不对。    另外家用钻孔多一些,拧螺丝少一些,是不是796更好一点,看中TD171主要是感觉它的同心度可能好一些,另外也可以上钻头打孔,不知道两者在打孔上差异大不大。

网友:
冲击批就是冲击扳手换批头,冲击钻就是带冲击块前后摆动的电钻,锤才有区别

网友:
金属木材打孔用平钻,打墙孔用冲击钻,拧螺丝用冲击批,冲击批不适合打孔,容易堵转触发冲击模式

网友:
还没拆过冲击钻

冲击扳手和冲击起子的结构倒是差不多,主要是输出头不一样,另外起子的扭矩不会太大

冲击起子的输出是内六角,可以快速换批头,这点已经是易用性的根本差别了

网友:
冲击批是拧螺丝的,冲击钻是打洞的。

网友:
首先,肉眼可见的,夹头不一样

网友:
冲击批要用冲击螺丝批头 是拆装螺丝螺钉用的 冲击钻用冲击钻头 是在硬度不高墙体上打孔的 可以代替轻轻轻型电锤用

网友:
正如你所说,冲击力方向不同。用冲击钻拧螺丝可能螺丝还没拧下来,壳已经被顶穿了

网友:
说的没错,钻是前,后冲,批是左,右冲

网友A:
两种我都有,冲击批打孔不好用。冲击钻是钻孔用的,也能拧螺丝,拧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我都有,冲击批打孔不好用。冲击钻是钻孔用的,也能拧螺丝,拧螺母。 ...

感谢回复,明白了,看来还是买冲击钻好一点,谢谢啦!

网友:
冲击钻是与钻头杆同向冲击,冲击批是围绕批头杆圆周冲击。

网友:
一个径向冲击,一个轴方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