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先锋转页扇,dk911,添加遥控开关,为什么快速档和慢速档同时通电,电机慢速运行?

楼主(2021-07-30):
当初选了个静音的,九年了,依然安静

然后是遥控开关

背面什么都没有

都在这了

找到了风扇的发货单,dk911,铝核电机,太真实了

2012年6月。开关装哪呢

楼主:
风扇有三个档位,一最慢,三最快。我把遥控开关并联到一档开关,因为平时只用一档,这样自带开关和遥控都能独立控制
但是如果自带开关开二或三档,转速很快,这时打开遥控开关,会发生什么?速度下降了
why?会爆炸吗?这电机调速是什么原理

网友:
把定时器拆掉,入接红出接黄,黑接电源另一端就好吧

网友A:
就是想问问静音的和不静音的有啥区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想问问静音的和不静音的有啥区别啊

之前买的美的风扇,特别吵
最近买的8寸USB风扇,还是特别吵
最后是洪剑,1档还行,三档还是吵,而且这也太小,给我MM玩了

网友B:
为什么用这种无线遥控来改装,有专门的风扇红外遥控改装套件卖啊,才10块钱,功能档位齐全
你看我改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6809-1-1.html

楼主:
翻车了,装好之后转页不转

网友C:
串联到定时器那里。只用遥控接通或断开电源,想用几档就拧到几档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串联到定时器那里。只用遥控接通或断开电源,想用几档就拧到几档方便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后来我觉得并联到一档更好玩,现在全部木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用这种无线遥控来改装,有专门的风扇红外遥控改装套件卖啊,才10块钱,功能档位齐全
你看我改的https ...

我不信任这些复杂的东西,包括我买的这个
所以要并联在原来的开关上,这样如果遥控挂了,或找不到,原来的还能用
而且无线比红外好用 (一定是这样的)

网友D:
我是电路小白,
这个控制器的继电器明明是12V控制220V的,
咋没看到12V的变压器啊,
只看到4个二极管,交流变直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电路小白,
这个控制器的继电器明明是12V控制220V的,
咋没看到12V的变压器啊,

阻容降压

网友E:
如果并到一档原开关上,不小心开到其它档位的时候时间过久会烧掉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并到一档原开关上,不小心开到其它档位的时候时间过久会烧掉电机的,

真的会爆炸
为什么啊为什么啊这是什么电机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会爆炸
为什么啊为什么啊这是什么电机啊

你看一下电风扇的原理图看一下就知道了,你把摇控开关并联到一档开关上,再开其它档位,其它档位的绕圈就短路了.时间一久就会发热烧坏线圈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真的会爆炸
为什么啊为什么啊这是什么电机啊

风扇电容分相鼠笼异步电机,好几根线头,两档同时接上不仅变慢,而且输入功率更大容易烧线圈,大概是有的绕组旋转磁场做功,被另外绕组同时通电产生磁阻减速,油烟机也是两档同时接上变慢。我也不喜欢结构复杂,异步电机绕组结构已经挺复杂,微风扇结构最简单,绕组线轴结构和爪极铁芯,不用分相电容,缺点无法调速没有摇头,优点功率最大才十几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风扇电容分相鼠笼异步电机,好几根线头,两档同时接上不仅变慢,而且输入功率更大容易烧线圈,大概是有的 ...

虽然看不懂,但是很有道理

楼主:
并在计时开关上了
计时开关开,完全用自带开关控制
计时开关关,自带开关换档位,然后由遥控控制开关,更爽了
一般只用一档,二挡很少用,不如开空调

楼主:
这个铝核电机,原来不是铝线电机吗

网友:
这个还不如做成个外挂遥控插座,电风扇你想调几档都没问题,这个只负责通断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