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照明用的镇流器是不是被淘汰了?

楼主(2021-07-30):
之前家用都是长管状的日光灯管,都要用一个镇流器才行,现在基本都是LED了,直接使用开关电源驱动了,镇流器是不是基本被淘汰了?

网友:
视每个人需要,可用不算淘汰,说不定怀旧价值还很大

网友A:
不管你是用的CCFL 还是LED 灯,或者是 高压汞灯 钠灯 卤素灯,都是要用镇流器的。

网友:
那种硅钢片镇流器基本淘汰,被电子镇流器取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你是用的CCFL 还是LED 灯,或者是 高压汞灯 钠灯 卤素灯,都是要用镇流器的。 ...

LED灯还需要用镇流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LED灯还需要用镇流器吗?

他说的是电源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LED灯还需要用镇流器吗?

当然,要知道LED这种元件的电流是非线性的。当点亮后内阻会降低,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LED很快就被烧毁了。所以LED的镇流器还有恒流源的称呼。。。

网友:
你可以简单的认为电源进入灯泡前要有个处理电路,白炽灯没有,日光灯/节能灯有,LED灯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知道LED这种元件的电流是非线性的。当点亮后内阻会降低,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LED很快就被烧毁了。 ...

我学过开关电源设计,不要骗我,镇流器和恒流源有一毛钱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学过开关电源设计,不要骗我,镇流器和恒流源有一毛钱关系吗?

CCFL日光灯的镇流器也是一个恒流源,因为日光灯管在启动前内阻很大,往往需要施加高压击穿管内的介质气体,这时候的镇流器作用是利用感抗或者电子升压制造能击穿灯管的高压。然而一旦击穿后,管内的介质气体由于被电离后内阻也会急剧降低。这时候的镇流器作用就是限流。

网友:
需要高压启动荧光灯、汞灯、钠灯才需要镇流器,低压电卤素灯、led灯的驱动不应该叫镇流器了吧

网友B:
家里原来的节能灯管坏掉以后, 我都是换LED灯,  然后坏灯管连同好的镇流器一起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里原来的节能灯管坏掉以后, 我都是换LED灯,  然后坏灯管连同好的镇流器一起扔的。。。 ...

我也是,便宜而且寿命久

网友:
其实我个人认为白炽灯对眼睛最好,其实是用镇流器的荧光灯管,然后才是现在的LED。省电角度来说就是排个倒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FL日光灯的镇流器也是一个恒流源,因为日光灯管在启动前内阻很大,往往需要施加高压击穿管内的介质气体 ...

你这理解有点极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FL日光灯的镇流器也是一个恒流源,因为日光灯管在启动前内阻很大,往往需要施加高压击穿管内的介质气体 ...

CCFL是冷阴极荧光灯,注意是冷阴极
平常广泛家用室内照明的就不是CCFL

网友:
家用得现在基本都是LED灯了, 现在好多LED灯都内置了交直流转换器,很小一块,  大部分都是直接 AC220得电源线不分零火线直接接到灯上的接口就可以了。
我家后来都是这种灯, 物业过来换的, 我一开始还纳闷,怎么没有镇流器, 老师傅说我out了, 因为我家卫生间厨房灯用的还是10年前那种镇流器的灯管的灯。。

网友(2022-04-06):
引用 楼主:
LED灯还需要用镇流器吗?

说的是广义的“镇流器”吧就是一个接在220v电源和灯泡(发光元件)之间的调节电压、电流的电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知道LED这种元件的电流是非线性的。当点亮后内阻会降低,如果不加以限制的话LED很快就被烧毁了。 ...

镇流器和恒流源是两码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镇流器和恒流源是两码事吧

镇流器当然就是 镇流 用的,要是稳定电压就要用 稳压 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