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移动华为HS8545M5新款光猫拆机图鉴

楼主(2021-07-30):
华为HS8545M5有两种款式 今天拿到手的是新款 软件版本V500R019的
这是网友寄过来维修的机器
机器去除外壳后首先看到的是主板背面,背面只有一颗芯片 采用了型号为DS35Q2GA 的256MB SPI NAND (SLC) ,片子质量不错全片无坏块
机器正面可以看到主控芯片海思5117L,以及wifi模块海思1151 光模块 HN5176,丝印为SLLU4的疑似是语音部分的电源处理芯片
机器总体做工不错,以前光猫上一般很少使用0201贴片 大部分最小都是0402,  现在新上市的华为产品基本都使用0201了

网友A:
那个slc咋看有没有坏块有些海康摄像头配置总跑飞了,我怀疑就是那个固件乱了

网友B:
这种除了软件问题刷一下,,,还能怎么修?

网友:
有台电视机刷一下又能看半年左右,,我怀疑是不是nand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slc咋看有没有坏块有些海康摄像头配置总跑飞了,我怀疑就是那个固件乱了 ...

我是用编程器检查坏块的,一般使用nand的linux都会内置nand的检查命令,一般linux设备不保存文件 建议先df命令查看下挂载的分区容量  可能是容量满了 将满了的分区清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除了软件问题刷一下,,,还能怎么修?

软件故障的少,一般光猫的故障比较多的是 供电或光信号处理故障

网友(2021-08-29):
才买的hs8546X6,超密改了,没头绪,有工具吗?

网友(2022-06-01):
这货,发热贼厉害,上了散热片也镇不住

网友:
有问题不能找运营商直接换新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