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高压回路里的是什么电阻?最后环的银色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21-07-31):
电源里5v vsb,高压回路里的一个保险电阻,阻值实测0.22欧,问题来了,最后环的银色代表什么含义

网友:
五环最后一环就是表示精度,金色银色的精度都不高。

网友:
按4环读,0.22欧。

网友A:
4楼温总说得多,这种电阻由于第3环为银色,那么按4环来读。最后一环的含义有的表示温漂,有的表示其它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楼温总说得多,这种电阻由于第3环为银色,那么按4环来读。最后一环的含义有的表示温漂,有的表示其它意思 ...

5楼说得对

网友:
五色环:红红银金银。按照你的图示应该是22*0.1+10%。实际测试是0.22欧姆。

楼主:
可以确定的是前4环按照正常四环电阻解读,0.22欧 精度5%,最后环应该是特种电阻,现在问题是查不到银色环的定义,黑色和金色都知道定义了,求业内高手解答,这种最后银环的电阻,基本上每个pc电源里都有